[液晶電視] 朋友委託維修的LG 32LC4D[已完修]

楼主(2014-02-10):
今日朋友託小弟維修這台
故障原因:
3不5時會自動開機
有聲無影或無聲有影

背後馬克

拆開殼之後

眼尖的大大們應該發現故障點了

都放鞭炮了@@"

把電容全數更換後!!

開機正常運作中@@"

幸好是軟的~簡單修一下@@
如果是硬的我就要頭痛哩!!

网友:
運氣真好

网友:
這電容廠商都不能搞耐用一點?

网友A:
恭喜完修~~~
個人建議那兩顆高壓主電容(450V/68uF)也一併換新比較可靠

网友:
看大家軟的這麼軟硬的超級硬...我該去尋寶了

网友:
柿子還是軟的最好吃~~恭喜完修

网友:
這電容廠商都不能搞耐用一點?真的那麼好,你們要賺舍

网友:
那是整流後穩壓用的.
高熱區,不管是什麼都會掛.
用再好也只是慢一點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個人建議那兩顆高壓主電容(450V/68uF)也一併換新比較可靠

我也想換~可惜沒料
所以放過他們倆XDD

网友B:
這種的A/D板上面的鋁殼電容很容易漏液
造成A/D板線路腐蝕
樓主也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A/D板上面的鋁殼電容很容易漏液
造成A/D板線路腐蝕
樓主也要注意一下 ...

感謝虛假與真實大的指導小弟會在留意一下

网友C:
電容幾乎全爆,好奇這台是用了幾年?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電源板的電容好換,AD板或多層板的電容才難換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幾乎全爆,好奇這台是用了幾年?

快六年!~它後面不是有生產日期~2008/05

网友:
軟的好不傷腦筋,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電容幾乎全掛了阿

网友:
電容跟電池一樣都是秏品,時間到就爆了!
用五年多了,蠻合理的啊
維修時就如版上大老們所言:電容整批更新換下。

网友(2014-03-14):
恭喜完修~感恩分享~~

网友(2014-04-13):
恭喜完修---感恩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网友D:
如果是自己要用的..換固態電容是不是會比較耐用....
只是價格比較貴...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自己要用的..換固態電容是不是會比較耐用....
只是價格比較貴...恭喜完修..

固態電容很少有高壓的(16V以上),低壓的部分可以用固態電容,但是高壓的就只能選長壽命的低ESR電容。看起來SONY的電視材料比較好,我家的都是Rubycon ZLH或是Nichicon HN,可惜故障都是壞在別的地方。

网友:
看到電容爆乳"心情超好"推軟的"恭喜""""""""

网友:
厡來電容要整批更換,瞭解了,
.謝謝分享.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