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重發~~Mozo LM727 補圖

楼主(2014-02-10):
各位高手大大:
想請問我有一台Mozo LM727,之前的狀況是開機後無畫面,螢幕後面有高頻聲,有換過一組5707與麥拉電容,後面再換I/P板後面的積納二極體,換後狀況為電源燈與銀幕一起閃,最後的維修為將所有電容更換,把兩組5707與麥拉都換過,結果是電源燈亮綠色,螢幕無反應...
是否可請大大指點一下那裡錯了???
感恩~~~

网友:
1有幾個疑問 原來的mos應該 不是 C5707 吧  確定可以代用嗎 我記的腳位就不一樣
2 你代換的 "麥拉電容"    是正確的嗎 我從照片的角度來看 好像有些大肚
  這一塊 維修其實不難 換完該換的 全板補焊 應該就可以修復 如果還是修不起來 把高壓區掃掉
改一塊 4灯通用高壓板就行了  祝你成功

楼主:
1.原來的是1691*4 有爬過文5707可以代用
2.麥拉電容是一樣的都是0.74 只是大小不一樣而已
不好意思~ 我是個新手不知怎把高壓區掃掉改一塊 4灯通用高壓板
上圖有劃紅圈處都是有換過的零件
請再多教教 多謝......

网友:
1.把兩組5707與麥拉都換過--->請換回原本的零件(基本上這些地方不太可能會壞)

2.原來的是1691*4 有爬過文5707可以代用--->確定? 難道你不覺得5707體積小很多?

3. 後面再換I/P板後面的積納二極體,換後狀況為電源燈與銀幕一起閃?
   請問你換的規格? and 你有先測過齊納二極體有壞嗎?

4.MOZO的PI板維修實屬不難,但是當你使用不適當的零件替換就會照成不可預知的故障原因
  且你也未標示PI板的輸出電壓,那我實在不了解你是基於何種原因替換你所述的所有零件

5.檢查燈管是否四根多是正常的 (論壇上有測試範例)

6.開關板~~~上面的所有按鍵換掉 (按鍵基本上因該多不良)

7.PI板全面補銲,補銲完要將板子洗乾淨

8.若你也無測試工具可以測試燈管,本身也無測試電壓及IC&電容能力,只會換零件的話!
   那我建議你送修(不建議你買PI板回來自己替換)因為有可能仍只是壞PI板,但也有可能是壞燈管

送給廠商修畢後(你可問他維修哪些地方),你確認燒機正常(至少1天),你就可以放心拆開LCD這時因該就知道,真正故障的地方在哪邊?

楼主:
本想省點錢自修n_154|
看來對於非專業人也只能這樣土法鍊鋼了
感謝回復n_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