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LA-8160]燉鍋燒焦,內部零件詢問請教...

楼主(2014-02-10):
這是燉鍋前面旋轉的開關內部構造,請問這是什麼名稱,要去哪購買?
後來在網路找到類似的,但還是不知道名稱...

网友:
您好:
請在標題加上廠牌型號!
修改後再幫您移回~
謝謝~

网友:
燉鍋旋轉開關 or 燉鍋檔位開關

网友:
這種似乎要到對岸買比較有不然就要洽原公司購買~
除非找到故障品來拆~

网友:
很多電烤箱.陶瓷電暖器都有用到此波段開闢.
做為溫度高低分段用.
找報廢拆機零件會比買新零件快.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不過真的都是在大陸的網站找到的
改天打去公司洽詢一下n_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