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delay

楼主(2014-02-10):
您好,目前有個需求,電路需要delay約1500mS後才可以拉h,但是時間過長,電容必須加到數百uF以上才可以達成,請問有別的方法可以達成且價格有平易近人嗎,感恩

141.11 KB, 下載次數: 60

网友A:
看一下版規,你是怎麼做的?做到那裡遇到困難?這些要拍照片貼上來呀!

网友:
請尊重版規,謝謝

要延遲1.5秒不難,重點是要用在哪裡
電路需求?架構?

网友:
加電容不行   那加電阻阿
如果你用的是RC的話~~

网友:
如果需求時間的有效位數都已標出,只有使用數位方式了.類比的偏差及飄移難以控制.

网友:
RC配合PUT、UJT之類特種半導體可以做得到,電容數值也不必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版規,你是怎麼做的?做到那裡遇到困難?這些要拍照片貼上來呀!

抱歉,已新增附件,下次會注意

网友:
RC 電路後接 Schmitt 輸入邏輯 gate ex:4584, 4093,
RC 時間常數取 1.5S,
電阻可至 M ohm 級,
電容要用非電解電容比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