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raelmate 4320 無待機電壓3.3V 5V請教溫控ic G792sfuf之工作原理

楼主(2014-02-10):
拆下主板19V主電源有進入,但待機電流為0。首先測量3.3 5V未出(ISL6236)。
1.pin6 主電壓正常。
2.pin4 主控開啟電壓正常。
3.pin7 線性電壓正常輸出。
4.pin14 3V 5V無開啟電壓,故無法輸出3.3V 5V待機電壓。
查3V/5V_EN是由KBC WPC8763L開機芯片pin15發出(0V)。
先查WPC8763L主供電正常輸入。晶振因無示波器(只查有壓差)。再測pin85復位只有0.9V(正常應有3.3V),故往復位查起。
測量PURE_HW_SHUTDOWN#電壓為0.3V故導致起過熱保護(因無G792之工作原哩,故猜測)
因無此零件故先拿掉Q12與D31藉此斷開溫控保護

D31

D31

先測3.3V與5V已可正常輸出。因此懷疑是此G792故障。
在此請教前輩,可否告知G792之pin13 在接入電源未開機時,正常是否應產生3.3V,而並不是為0.3V呢?
在拆掉Q12與D31後,為何G792之pin13之電壓高達9V呢?
最後再請問G792與G792SFUF是否是相同之Datasheet(因芯片上印為G792而電路圖上為G792SFUF)

楼主:
在此報告後續經過:
因無法得知G92之工作原理,故後續皆是個人猜測(也希先進參與回應)。
1.換上新G792,結果情況依然相同(待機時pin13拉低電壓至0.3V,以致KBC晶片(WPC8763LDG)pin85無法復位。
2.再焊下G792(不裝)直接接上電源,居然pin13電壓仍然為0.3V(悶啊???)。datasheet裡有句話為"thermal shutdown event occurs,THERM pin outputs low" 故推斷正常時應該為3.3V(3D3V_AUX_S5),實測有3.3V但經過R228之後就被拉低為0.3V(這時已不受G792之控制,且D31已拆掉,控制Q12基極之排阻RN45也拆掉,只單接產生復位之電阻,理論上此時應為3.3V才對....)。
沒法繼續查下去了,就死馬當活馬醫吧。
再裝上G792,但D31拆掉,也去掉Q12基極之排阻RN45(復位產生之電阻有接上)。
就這樣已經跑了2.3個小時一切正常....在無溫控保護的狀態下,也不知算不算修好了啊!!!
PS:只要開機之後pin13的電壓就轉為9V了????在此也希望諸位能指導一二。

网友A:
S5_ENABLE這訊號是關鍵,
當插入變壓器時就應該有輸出,
重點擺在S5_ENABLE是否產生,
R385電組有無燒毀,
跟溫控沒太大關係,
因為G792的工作電壓是開機後才會產生,
你目前的問題是無待機電壓所以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_ENABLE這訊號是關鍵,
當插入變壓器時就應該有輸出,
重點擺在S5_ENABLE是否產生,

的確S5_ENABLE這訊號是關鍵。
但它無法輸出,查出卻是WPC8763的復位不全(0.9V),因而不輸3.3V的S5_ENABLE。
而正常3.3V的復位產生,卻被Q12的三極體因導通而拉低復位信號,而此PNP的控制信號卻是來至G792的pin13 PURE_HW_SHUTDOWN#此信號。
也的確G792是開機之後才會產生工作電壓。但pin13的上拉電壓卻是由3D3V_AUX_S5所產生(當插上電源ISL6236正常時就會輸出的線性電壓)。
也因此無法繼續下去,為何一插上電源時,原本應正常的3.3V復位信號,會被拉低而無法正常復位,進一步WPC8763無法正常工作,也就無法順利發出3.3V的S5_ENABLE信號?????

楼主:
在此亦希望有TM4320(4720 亦同)的痞酷友,能幫忙驗證此工作原理。
此機子勿需拆下主板,只需拆下記憶體外蓋,拔掉記憶體之後有ㄧ片絕緣膠布將之暫時撕開,即可測量到G792 的pin13電壓與WPC8763的復位電壓於排阻RN45上。
如有需要可上傳測量之圖片。在此先謝謝諸位!

网友B:
緯創時序,S5_ENABLE發出後,經過R385電阻改名为3V_5V_EN,同時還經過D31受控於温控。還有ECRST#也受控於温控PURE_HW_SHUTDOWN#這個信號正常電壓為3.3v。如果溫控換了還不行,應該是外團出問題了,斷掉保護也是一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緯創時序,S5_ENABLE發出後,經過R385電阻改名为3V_5V_EN,同時還經過D31受控於温控。還有ECRST#也受控於温 ...

如K大所敘屬實。
目前只有斷掉保護一途(已正常使用中)。
只是不瞭解的是,外圍電路已全部斷開,就是無法輸出3.3V正常電壓。
但是一開機完成之後,PURE_HW_SHUTDOWN#的電壓就轉為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