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42V8T 有聲無影

楼主(2014-02-10):
型號:SAMPO  LM-42V8T

狀況:開機一陣子後變黑屏,但是背光還在,隱約還看得到畫面

          有時開機,SAMPO的開機標誌出來後,背光馬上滅掉,畫面完全看不到

老實說,這台還是第一次遇到算是"近期"的機子 (2011年出廠)

所以是第一次碰到是P+I 板子的電視

想問的是,這種電視能像螢幕一樣

把高壓部分斷掉,換上一塊新的高壓板嗎?

但是好像又沒有適合這種只用兩條線就點亮的的高壓板

在拍賣找過,幾乎都沒在賣這台的P+I

是因為比較新所以都沒料可買嗎?

現在有點擔心以後新的機型的料

像我這樣的小咖會都拿不到,很頭大n_080|

附上其它機板的照片

連TCON都變這麼小片@@

AD板也是縮小了

网友A:
你是沒有影有背光  那查T-CON部分 先確12V有沒有到T-CON

VGH.VGL電壓多少跟V-CON電壓

VGH約19-26V   VGL=-3V到-7V之間!!!V-COM=3.3V-12V都有!!以上給你參考^^

動手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沒有影有背光  那查T-CON部分 先確12V有沒有到T-CON

VGH.VGL電壓多少跟V-CON電壓

謝謝傑克大的回覆

因為開機出現沒影有背光情形後,我再一次的關機再開機

出現SAMPO的標誌後馬上變成無影無背光(這個情況比較多)

所以我自認定為是高壓的問題,只量電源側的電壓(5V 12V 24V均正常)

而沒有去量相關的數據,等白天我再來量量看TCON部分

网友B:
這台過保了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台過保了嗎?

好像後期的電視許多都變成保固一年還兩年而以,可能過了@@
保險一點還是問問比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後期的電視許多都變成保固一年還兩年而以,可能過了@@
保險一點還是問問比較好。 ...

拆成這樣還能復原成保內嗎?

网友E:
也很想知道可不可以換成EEFL 雙擊式INVERTER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成這樣還能復原成保內嗎?

運氣運氣,看有沒有標籤之類的囉,我曾經拆過一台L雞的,
拆完才發現保內,裝起來送修,L雞的人員過來修也沒問啥,
就電源板換掉,然後問:這電視哪來的?好像有淋過雨,主機板都生鏽了。
我回:不清楚,因為對電器有點研究,朋友托我送修而以。
電視裝起來測試沒問題後說,主機板可能用不久,都生鏽了,他只能幫我把故障電源換掉,
主機板生鏽不能換,但問題還是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運氣運氣,看有沒有標籤之類的囉,我曾經拆過一台L雞的,
拆完才發現保內,裝起來送修,L雞的人員過來修 ...

原來如此!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運氣運氣,看有沒有標籤之類的囉,我曾經拆過一台L雞的,
拆完才發現保內,裝起來送修,L雞的人員過來修 ...

哇!他不會說你是人為~~淋過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很想知道可不可以換成EEFL 雙擊式INVERTER

三太子 想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成這樣還能復原成保內嗎?

五燈大,幸運這台沒標籤

這台只是拆後蓋而已,要恢復應該沒很難

不過我想這台應該是過保

楼主:
所以這台還是只能用原來的P+I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很想知道可不可以換成EEFL 雙擊式INVERTER

可以改成雙擊式INVERTER.

网友:
看有沒背光燈板接上試看看

网友:
上網查了一下是三年保固耶,
你要不要先電話問一下

网友:
連聲音都沒有嗎?
無影無聲
無影有聲
修理考慮的方向不一樣...

网友:
我真的眼花了..有聲無影
高壓包附近捕焊.
也有可能是pin腳沒插好.我遇過好幾台別人棄修..
我在檢視時就是腳就是折到..造成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