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液晶不開機-溫度、電流判別法

楼主(2014-02-10):
遇到不開機,多數人會忽略溫度與AC電流的指標

室溫:15度C
在110VAC端串接AC電流錶。液晶插電,記錄電流:25.1mA,此代表開關式電源板 PWM IC 受電待機中

液晶按下PW-ON,綠燈一閃即滅;記錄:61.0mA,代表 START UP有觸發,但未成功啟動電源板

不拆機下,可用吹風機從液晶縫隙,將低溫下的電源板提升至38度標的

緩慢均勻加溫,請注意溫度、綠燈點亮或是AC電流大幅提升之數據,記錄之

升溫下,屏點亮了! (28度C,0.429mA)

呵呵! 懶人完修法~

如需徹底完修,可參 LG W2234S 月亮出來不能開機

2014.2.12 補充
這台CHIMEI CMV221 PI板 PWM TEA1532 VCC 22UF電容(ESR 1.8歐)更換後,冷不開機障礙排除

网友:
還有這招,那要叫客人天冷時要開機自行用吹風機吹一吹嗎?哈哈

网友A:
這吹風機利害,那裡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吹風機利害,那裡買!

這吹風機有三太子的加持,我也要買!

网友:
這是啥我怎看不懂?~~

因為溫度太低導致電源版不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吹風機利害,那裡買!

三太牌吹療機 110V/600W 封神榜加持
奈米技術、超強防水,手感好,聲音小,溫度高
LCD界功能最強!填滿口袋最深處!
50種療程模式!不怕不完修! 價格未定,預約開放中...

1. 滷雞蛋   *1
2. WOODEN *1
3.
==============
         小計   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牌吹療機 110V/600W 封神榜加持
奈米技術、超強防水,手感好,聲音小,溫度高
LCD界功能最強!填滿 ...

三太牌吹療機 110V/600W 封神榜加持
奈米技術、超強防水,手感好,聲音小,溫度高
LCD界功能最強!填滿口袋最深處!
50種療程模式!不怕不完修! 價格未定,預約開放中...

1. 滷雞蛋   *2
2. WOODEN *1
3.
==============
          小計   3

网友:
嘿呵!快快快!
緊來緊看,慢來減看一半!

网友B:
老闆~~這可以吹BGA晶片返修嗎?~~~

啊~~可不可以用來烤桶仔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闆~~這可以吹BGA晶片返修嗎?~~~

啊~~可不可以用來烤桶仔雞??

三太牌吹療機出廠韌體為NBA成人版
完壞十台LCD後,會自動解碼升等為BGA
烤山雞、燒雞、火雞都馬鏘鏘滾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太牌吹療機出廠韌體為NBA成人版
完壞十台LCD後,會自動解碼升等為BGA
烤山雞、燒雞、火雞都馬鏘鏘滾說~ ...

那這樣最低進貨量要設定為 10 隻才行!

1. 滷雞蛋   *20
2. WOODEN *10
3.
==============
          小計   30

网友D:
電容冷凍療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7X_E9nq27k
電容冷凍療法

電容冷凍療法

電容冷凍療法

网友E:
如此好用的功能不買就可惜了
1. 滷雞蛋   *20
2. WOODEN *10
3.HANKHU *10
4.
==============
           小計   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冷凍療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7X_E9nq27k

三顆並聯固態電容阻抗0.9歐,有短路
冷凍劑是不錯的方法-挑出其中短路者
感謝LKK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這樣最低進貨量要設定為 10 隻才行!

1. 滷雞蛋   *20

呵呵~你們想壟斷市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們想壟斷市場呀!

壟斷市場就要各來個十萬隻了

网友:
快點找企業主投資準備量產了

网友:
您每一篇的文章都讓我長了一點知識^^新手上路中~期待您下一次的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此好用的功能不買就可惜了
1. 滷雞蛋   *20
2. WOODEN *10

真的管火,一支就夠囉
1. 滷雞蛋   *20
2. WOODEN *10
3. HANKHU  *10
4. POPCORN  *1
5.
==============
           小計   41

网友:
三太牌吹療機 110V/600W 封神榜加持

有那麼神!!!....除了三太子....又請來封神榜加持!!!....
我來當總代理好了!!!!....先批個300支...來試水溫

1. 滷雞蛋   *20
2. WOODEN *10
3.HANKHU *10
4.arthur0518   *300
==============
           小計   340

网友F:
@@"可以請問一下那台測電容阻值的機器哪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請問一下那台測電容阻值的機器哪買的到?

最後一團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1#lastpost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請問一下那台測電容阻值的機器哪買的到?

還有5分鐘...就結束團購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65-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