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 ATX 改裝大電瓶充電器

楼主(2014-02-10):
原因: 堂哥拿來一個電瓶說他的充電器充不了電
一看~~~好大一顆電瓶 EB160 查了一下 12V 160A 需要兩人抬(第一次看到不知用在哪的??

想一想手上的東西只有  ATX 電源供應器可以用,所以隨便找一顆瓦數較小的(瓦數大的還可能可以賣),拆開後看到控制IC為 TL494 查了資料開始設計~~~
設計以 DC 15V 輸出,但是接上電瓶後電流太大 ATX 會保護所以又加上限流 12A,更改電路部份如下圖:
控制電流大於 12A 時將 TL494 第 2 腳電壓壓低,讓輸出降低電壓作為控制電流大小,這樣電瓶電壓過低也可以充電而不會燒壞 ATX (先已定電流方式充)

實際電流(已經充快飽了)
實際電壓(已經充快飽了)

ATX 改裝後

這顆電池充了約12小時後電壓可以達到約14V,電流也下降到 5A 以下,斷電後放置一小時候電壓還有 12.9V(應該充飽了)

這次改裝沒有加上充飽後斷電或加上指示燈(太懶了),可以用就好~~~
以上 ATX POWER 每種型號更改方式都會不一樣但是大同小異,以上僅供參考若有錯誤還請提醒~~~謝謝

网友:
這是大型商用車用的電瓶...

网友:
很不錯,我也希望我也可以改一顆。

网友:
這顆電池應該滿貴的

atx power要找那種tl494控制,比較好改
如果找那種整合電壓監控的晶片,必須欺騙電壓監控功能才能改

网友A:
2.2k的電阻位置是tl494的第一隻腳嗎?

网友:
實用的教學!正好我車子少開,需要個充電器~市售的買不下去...
來找顆這種控制晶片的電源供應器試看看~
感謝chlu大的實用教學!希望能增加充飽後自動斷電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k的電阻位置是tl494的第一隻腳嗎?

是的,但是每一顆POWER 阻值應該不大一樣,所以取下2.2K後換上 10K VR 調整電壓~~~

网友:
要充飽自動切斷,可以考慮用555去做
設定好分壓值,就可以達到簡單的保護

网友:
我自己改兩顆都有過電流就保護問題

當然我是靠手工調整電壓電流才不會保護

監控IC直接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