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on A460 裝上電池皆很快顯示”電力不足" (棄修)

楼主(2014-02-10):
小弟有1台Canon PowerShot A460相機(500百萬畫素,2007年製),是用2顆3號電池,近來就算裝上新的鹼性電池(or 已充好電的充電電池),照不到5張,就顯示”電力不足”,隨即很快就自動關機。用外接變壓器(3V ,2A)就沒問題,但如此使用上不方便,因手邊無相機&尚無維修的頭緒,故未拆解也就沒照相。又現在相機便宜,想留下自己DIY試試,無法修復再另行買新相機。

請問各位前輩,有何維修的方向?

昨晚(2/11)已動手拆解相機,但相機的後蓋無法拆下,還看不到機板,且在拆解過程不小心把電池蓋的彈壓片給弄壞了,想想技術不好,就此罷手、棄修,這台相機只好外接變壓器在家裡用了,謝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
大概電池的相關接觸點有氧化...

网友:
既然外接電源沒問題,我建議來個小改裝,製作外接電池座,你的相機只要3V,那就很簡單,用鋰鐵電池就OK。
小弟有兩台數位類單相機,一台富士FinePix S5700 , 一台CANON PowerShot SX10IS,換電池換煩了,
就給他改裝外瓜電池。
這已經是2010年做的,目前有略做修飾
富士的 輸入5V,2S2P鋰電加7805
CANON的 輸入7.4V,直接3P2S鋰電

從此拍照沒煩惱。

网友:
俺看過, 這是設計的問題
改機就可以解決的

网友:
我的是CANON powershot SX100 ,一樣是吃兩顆3號電池
鹼性電池我用過TOSHIBA的沒這個問題
充電電池的話,品質不太好的充滿電一樣顯示沒電
只有用SONY的充電電池感覺上能撐久一點

但連鹼性電池都撐不久是有點怪

网友A:
A460沒聽過災情,A710倒是災情慘重,原因是電池迴路上某個貼片電阻老化阻值升高,這個不好搞,空間擠零件尺寸又小

网友:
C社的這個問題,算是老問題了,
我曾經作過功課,問題點都是直指changold2兄,說的那個地方,
自行diy維修有一定的難度喔!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想先就--"changold2 "&"fatzeros "2位大大所提的方向進行,待有時間再來拆機子&也要找人借相機,準備拍照,待小弟拆機子後再上來回報後續,謝謝各位,。

楼主:
昨晚已動手拆解相機,但相機的後蓋無法拆下,還看不到機板,且在拆解過程不小心把電池蓋的彈壓片給弄壞了,想想技術不好,就此罷手、棄修,這台相機只好外接變壓器在家裡用了,謝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已動手拆解相機,但相機的後蓋無法拆下,還看不到機板,且在拆解過程不小心把電池蓋的彈壓片給弄壞了, ...

http://www.ifixit.com/Guide/Cano ... d+Replacement/12726

這邊有詳細教學~別那麼快放棄n_13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ifixit.com/Guide/Canon+PowerShot+A460+Motherboard+Replacement/12726

這邊有詳細教學~別 ...

et1109大:
   好厲害!!這個資料也有!! 相機這東西,不說維修,光是拆解就是一大難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60沒聽過災情,A710倒是災情慘重,原因是電池迴路上某個貼片電阻老化阻值升高,這個不好搞,空間擠零件尺 ...

changold2 大:
  請問有相關6B的資料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et1109大:
   好厲害!!這個資料也有!! 相機這東西,不說維修,光是拆解就是一大難題!!  ...

只能說網路力量大阿~~不過拆小DC真的是......費時又費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