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Z-8018 的20顆LED 燈, 嘗試用12V點燈, 不限流不恆流的實驗

楼主(2014-02-10):
原來是一個LED燈, 可用4節電池, 也可用 USB 5V
10顆LED並連成一組, 用一支 4,7 ohm 作為限流電阻
兩組就組成了一個燈, 賣價很貴, 台幣900
因為很燙手, 又耗電, 那兩顆電阻發熱一瓦, 太耗了
所以用了一陣子就拆了, 趁有空來實驗一下, 看看能不能改得更好
跟朋友一起玩的題目

先設計用 NE555 作為驅動器, 設計成類似 PWM 的模式
MOSFET 作為點燈的開關

點亮時間大約可調 0.5 us  到 2us, 週期大約 22us, 總電流大約 120mA - 450mA, 估算調在 200mA 應該很安全耐用的. 因為都不是專業的器材, 大約就是了.

驅動MOSFET的波形雖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點亮和調節亮度也沒問題

效率還沒有設計成最好, 可用就是了

也確認了12V 可以直接點亮 3.1V 的 LED, 用的是短脈衝的方式, 免去了電阻耗電發熱
估計一般的 LED 也可以使用同樣的方法驅動, LED背光可這樣搞嗎?!

電路圖
12V 的電源有接 330uF/35V 和 0.1uF, 電路圖上省略了, 忘記畫出來

點燈, 目視, 亮度和原來沒有大分別

UPPER TRACE : MOSFET, DRAIN WAVEFORM, 5V/DIV, 1us/DIV
LOWER TRACE : MOSFET, GATE WAVEFORM, 5V/DIV, 1us/DIV
MOSFET TRUN OFF, 不知道如何減低 RINGING, 所以微暖, 如果把這個也解決或者減低, 效率會更好
有專業經驗的就請指點一下吧, 此貼乃視為拋磚引玉之意

网友A:
IC: NE555
若使用"腳7" 驅動MOSFET,不知是否鈴振現象變小?
電路示意如附圖.

网友:
可能是 IRFZ46N 輸入電容過大,
NE555 放電能力不足,
1. 加 buffer
2. 或是 100 ohm 並上逆向二極體加快 555 放電速度

网友:
會不會是頻率過高,造成MOSFET反應不及?

网友B:
555不要直接驅動mos

加緩衝或pnp放電

网友C:
你在Mosfet的g,s之間並聯接上一個1K和VR10K去調,為了減少消耗電流,VR10K的電阻值在能工作的情形下越高越好,所以可以先從低阻值往上調.

你也可以試著把470P加倍,頻率降至約22Khz看看.

网友D:
輸入電源已確定是12V
怎不把LED燈板改成5串2並
降低工作電流以提升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Mosfet的g,s之間並聯接上一個1K和VR10K去調,為了減少消耗電流,VR10K的電阻值在能工作的情形下越高越好, ...

板主, 這個沒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不要直接驅動mos

加緩衝或pnp放電

這個也試了一下, 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入電源已確定是12V
怎不把LED燈板改成5串2並
降低工作電流以提升效率

它原來的板就是設計這樣
改了就失去了原來實驗的目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 NE555
若使用"腳7" 驅動MOSFET,不知是否鈴振現象變小?
電路示意如附圖.

這個也試了, 沒有預期的效果

网友E:
請問有量過電源部份的波型嗎?會不會是電源端因負載效應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個也試了, 沒有預期的效果

xiaolaba 大:
   用你擅長的 MCU控制吧!! 我有幾個 ISL6556 要不要玩看看,再跟大家分享!!
   你的示波器還可以抓到振鈴信號,很強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有量過電源部份的波型嗎?會不會是電源端因負載效應造成的?

大大好
電源看起來沒發現大問題
俺實驗過, 去除 MOSFET, 555和100電阻的輸出端轉態時就有很輕微的波形, 像是555輸出然後MOFEST放大了暫態的震盪

楼主:
引用 网友F:
xiaolaba 大:
   用你擅長的 MCU控制吧!! 我有幾個 ISL6556 要不要玩看看,再跟大家分享!!
   你的示波器 ...

大大, 這個看來很好
不過俺是希望從最基本的原理著手設計和學習
計算RC常數, 充電放電的設計概念, 比較器運用, MOSFET驅動特性, 這個練習都全部包含了
所以俺最近終於明白了人家說"電子電路很簡單", 因為就4種原件, 阻,感,容,半導體, 跟機械一樣, 節流閥, 彈簧, 瓶子很類似
因為模擬電路才是電子電路的最底層根基, MCU就超出了這個範圍, 對初學不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個看來很好
不過俺是希望從最基本的原理著手設計和學習
計算RC常數, 充電放電的設計概念, 比較器 ...

xiaolaba大;
  了解!! 原來您如此的用心,佩服!佩服!!

网友C:
你可以先把470P加倍,頻率降至約22Khz.
再把所有的線重新改成最短的距離試試,尤其是2,6腳相關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把470P加倍,頻率降至約22Khz.
再把所有的線重新改成最短的距離試試,尤其是2,6腳相關的線.

大大,這個實驗過, 也是沒有解決
看來是NE555的固有的現象了

网友:
不知道 施密特反閘能不能那來整流
555直推G極應該是OK的
再加個G極洩放電阻應該不錯
加幾個10u 0.1u 不知當有沒有幫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這個實驗過, 也是沒有解決
看來是NE555的固有的現象了

你把頻率降低至1Khz,100hz,10hz看看.
還有換另一顆IC,測試10Khz,1Khz,100hz.10hz
換換另一種品牌的555,測試10Khz,1Khz,100hz.10hz
這樣應該就可以知道問題點了.

网友G:
二極體類的電壓電流特性是非線性的,取消限流電組直接以12V驅動不太好喔,波寬雖然非常短暫,但超出元件規格使用,耐久性會有問題。

若要取消限流電阻以提高效率,建議還是以正規PWM Step Down 定電流方式加上電感與二極體濾波,這樣也可以兼顧效率。

网友B:
將輸出並聯led的電容取消掉吧

一般led驅動電路均有偵測電流,並且加入蕭特基二極體與電感續流

可以模仿CL6807(PDF)的驅動設計
LX就是接MOS的D級,RS電流取樣電阻可以省略

网友:
在電源供應器裡面驅動級附近都會有RCD吸收電路
接上去看能不能改善吧
不然就是先降頻 看哪種RC搭配會有最完美的方波

网友H:
1. 參考22#說的  : 將輸出並聯led的電容取消掉
  這個電容於MOS off 時, 與那條綠色線形成LC 共振 (或許LED 模組 也參一腳)

2. D極的 RING : 是D極 外部的電路負載LC常數形成       改 PWM頻率  沒用
    G極的 RING : 是來自D極的 RING  經MOS Cdg(D到G的雜散電容) 反映到G極
                       反彈到G極的信號 我覺得還好

3. Prototype BOARD接法 銅簧片與銅線 接點 造成 線路電感
   或許在此處 VCC/GND 加電容

4. 示波器 探棒 取拾 這種信號時
    探棒接地點  就別偷懶亂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輸出並聯led的電容取消掉吧

一般led驅動電路均有偵測電流,並且加入蕭特基二極體與電感續流

那個電容是試驗接上的, RINGING 的幅度從50V 降低到 15V
所以不是問題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頻率降低至1Khz,100hz,10hz看看.
還有換另一顆IC,測試10Khz,1Khz,100hz.10hz
換換另一種品牌的555,測 ...

沒有那麼多555可試
謝謝你的建議
實驗過, 頻率降低也無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參考22#說的  : 將輸出並聯led的電容取消掉
  這個電容於MOS off 時, 與那條綠色線形成LC 共振 (或許LED ...

謝謝你的建議
看來焊一下板再確認是唯一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極體類的電壓電流特性是非線性的,取消限流電組直接以12V驅動不太好喔,波寬雖然非常短暫,但超出元件規 ...

看來要試驗更多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
看來焊一下板再確認是唯一的方法.

1. 不妨先拿掉LED負載  原版佈線+空載     ; 這是觀察  555 是否帶RING(overshout)

2. 原版佈線+電阻替代 LED負載                ; LED負載 是否帶RING 干擾到三處 VCC/MOS_S極-電感-GND/ MOS Cdg /GND

3. NE555    佈線 :  電源+10 ohm  ---------NE555_VCC(PIN腳上)
                                     +Ceramic Cap----NE555_GND(PIN腳上)

4. LED負載 佈線 :  電源+ 5~10 uH  ---------LED負載_VCC(PIN腳上)
                             LED負載_VCC(PIN腳上) + PP/MEF Cap---- ---  MOS_S  (PIN腳上)  ------------電源_GND

5. MOS_S  (PIN腳上)  ------------電源_GND ; 這段佈線  導致S極電感, Switching時S極電感導致 ringing

6. 上述5. LED_MOS負載電流佈線 與 NE555    電流佈線分開  (電流路徑分開)

----------------
就這些啦

网友:
你把其它電源與接地都拆掉,只剩555的電源,mosfet也不接,再去試看看.
我自己平常用的麵包板上電路,VR也是用100K,電容改到50P,約33Khz,只有非常輕微,幾乎看不出來,拆掉50P只剩麵包板上的極間電容大約有300Khz,稍為有起伏一下,但是都沒有像你的那麼明顯,倒是有點羨慕起那個振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