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耳機維修

楼主(2014-02-10):
大家好
上來請教有經驗的大大幫忙,就是我有一個耳機忽然間一邊沒有聲音囉,
我原本以為耳機插孔氧化發莓造成所以買了接點複活劑但似乎沒效
因它音質還很不錯不然就送它投胎,有辦法修嗎?換過線也沒效

實物照片

買一個接點噴劑來用無效

已過保,也不確定它是正品嗎??新加坡買的,有辦法處理嗎??

网友A:
喇叭測量看看是否已經斷線???   斷線通常很難解了!!

喇叭測過阻值都正確,線路也確定有接好,沒斷線,那音緣部分有問題!!

這就要看音源是硬體還是軟體的問題了

网友B:
如果是耳機本身出問題
那就是三中其一:插頭,線材,以及發聲單體
如果有換過線,那就要檢查看看發聲單體有沒有問題了
最好是把單體整個拆出來量測看看,因為耳機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自單體連接處斷線
遇到這種情況你從插頭處量測根本不會準
這種高價耳機是可以修,就是壞啥換啥罷了
價格不太好說,請查詢各網拍賣家

网友C:
我有一這牌的
怎麼來的不要問我n_016|

它的設計因為活動性很高耳機線一壓到L就會無聲   就是接觸不良
要推回去 不然就是自己做一條新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測量看看是否已經斷線???   斷線通常很難解了!!

喇叭測過阻值都正確,線路也確定有接好,沒斷線, ...

重電在於我不知道這麼拆它,暴力是拆的開,但相對完蛋囉

現在也只能死馬當活馬醫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耳機本身出問題
那就是三中其一:插頭,線材,以及發聲單體
如果有換過線,那就要檢查看看發聲單體有沒有 ...

我有上網找過但都在賣的修的都沒什麼看到,有的也是叫你買新

另外要這麼拆就是個大問題囉,不知有高手要幫忙在報價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這牌的
怎麼來的不要問我

你的意思是說有可能耳機上方內線斷囉或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上網找過但都在賣的修的都沒什麼看到,有的也是叫你買新

另外要這麼拆就是個大問題囉,不知有高手要幫 ...

耳機要修回"原音重現"是可以的,不過要維持其外觀如新確實不太可能
因為耳罩部分都是密封,如要拆卸對外觀方面一定多少會刮傷
要把刮傷給控制在最低限度,就要看師傅的手藝了
我承認,我的手藝確實不太精-_-|||
所以我只能提示給您相關資訊
各大拍賣網站搜尋關鍵字:"耳機修理"查查看

网友:
一般是簡單測試 將不會發聲的耳機 查看看線路在接線位置 就是靠近耳罩那線端 左右移動或是擠進去看看  .. 若是會有雜訊就是線路有斷掉  只能想辦法將線路重接 關於這耳機拆解 可能要查看看有沒有視頻[或是YOUTOBE]
  這裡有一簡單說明  不知道有沒一樣 但是 精神就是  犧牲小我....完成大家想看的慾念...用股溝去查這關鍵字 [beats耳機 拆解]  還真是很多資訊..大大 參考吧  視頻 還真低很卡  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電在於我不知道這麼拆它,暴力是拆的開,但相對完蛋囉

現在也只能死馬當活馬醫囉 ...

年青人…要有冒險患難的精神啊!
期待你的完修報告了。

网友:
你可以試者把耳機罩拿開, 相信會有驚人的發現. 魔鬼藏在細節裡~

网友:
此型耳機線是外插式.
有可能耳機孔座焊點斷裂.
造成無法與單體形成回路.
另單體斷線或燒燬亦有可能.
自用耳機能拆用拆不能拆就用美工刀割.
反正自用達到功能正常優先.
美不美觀其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說有可能耳機上方內線斷囉或接觸不良??

不要拆 雙重榫拆了我那時裝了三個月
你先檢查線
他的耳機掛點機率很低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的建議,後來想一想看了拍賣有人在修,於是就可人家修

算我把它拆了沒零件也是要給人家處理,沒料什麼都不用完,不管斷線或單體故障
給人家修有音質保證和同樣問題故障保固,不是專業維修光買工具就不少錢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