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320 螢幕異常求助

楼主(2014-02-11):
各位痞友好, 最近收了一台ACER ASPIRE 4320的筆電 ,故障現象如照片一、 二所顯示的佈滿整個螢幕, 左上角隱約有看到黑底白字的一些英文字(相片沒有顯示出來) ;照片三是拆掉B蓋後的正面照片; 照片四是高壓條特寫 ;照片五是螢幕背面; 照片六是面板型號。
已經做過交叉測試, 確定問題出在螢幕 ,不過依螢幕所顯示的現象, 請教各位前輩下列問題:
1、導致該故障現象最有可能的零件?高壓條?屏線?燈管?還是病入膏肓,沒有維修的價值?
2、該螢幕的燈管是否如照片五,是在底部?
敬請前輩能提供一些查修方向,謝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三

照片四

照片四

照片五

照片五

照片六

照片六

网友:
看樣子屏沒救了!!   實際還需要你實際測量過才知道了!!   屏 TCON 上的幾項基準電壓先查一下!!

网友:
屏的修復率很低.建議先外接螢幕測一測.熱機.再找一片LCD來換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回應, 外接螢幕測試OK! 待調到料件後再安裝測試。謝謝(原屏看來只能拿來練練拆解功了)

网友:
面板故障,換一片面板,就可以完修

网友A:
我要跟對岸買面板你要 一塊買嗎我這有客戶要更換B141EW04 V3 你要一起買得請跟我聯繫我一併採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跟對岸買面板你要 一塊買嗎我這有客戶要更換B141EW04 V3 你要一起買得請跟我聯繫我一併採購 ...

0982788072 大 您好 :小弟已購得(拆機件)。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