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要貼圖選項不見了 ?

楼主(2014-02-11):
之前有看過有些大大用IE無法貼圖,好像是IE設定的問題
可是臨時要找這篇文章卻找不到
請問大家我要貼圖可是紅色框中原來有貼圖的選項,為何不見了 ?

网友:
請善用搜尋功能.

网友:
嗯,以前好像有看過一樣的問題,所以我去搜尋了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E8%B2%BC%E5%9C%96

答案就在結果中~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8481-1-1.html 先前板上前輩幫我解決的問題。

楼主:
謝謝大家解決了

网友A:
我用IE8没这个问题,但觉得本坛上传图片大小设得太小,简单的一层楼的帖子的截图就太大上传不了,因为我不会把图片容量缩小,只能把一个截图分成两个上传拼接,别的论坛都可以一次截图并上传成功,请看这里我14楼的截图就是由两个截图拼接的:http://bbs.pigoo.com/thread-49629-1-1.html,现在相机像素多,随便一张照片都会超出上传容量大小限制,不一定每个人都懂得把图片弄小,所以我建议管理员把上传图片的容量限制上调,以适应现代高像素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IE8没这个问题,但觉得本坛上传图片大小设得太小,简单的一层楼的帖子的截图就太大上传不了,因为我不 ...

沙鍋可以參考以下.縮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B8%AE%E5%9C%9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沙鍋可以參考以下.縮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94&highlight=%E7%B8 ...

我上年纪对电脑及软件知识都迟顿,电脑有问题都依赖年青人去搞,看复杂东西就晕,不想去学,好在我发图片不多,遇到问题就走曲线救国路线。
大陆那边的论坛原先图片大小限制也很小,后来因管理员也经常发自己拍的照片,知道现在相机像素大,十有八九的照片超过限制,他考虑到会有很多会员不懂缩小图片尺寸,就把上传限制放宽,所以大家就不用那么麻烦去学图片缩小了,大陆会员有钱的甚至买了比较高档的单反相机,像素都很大,一般都能直接上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年纪对电脑及软件知识都迟顿,电脑有问题都依赖年青人去搞,看复杂东西就晕,不想去学,好在我发图片 ...

我本身對網路伺服器相關的知識不多,不過以一般PC方面的思維來想,WISH老大會訂下這規定可能是考量到整個論壇的存取空間吧?
因為這兒和一般性質的論壇不同.一般論壇可能過段時間會把一些過時效甚或是垃圾文給刪除以確保有足夠的存取空間可供使用;可是在這兒發的文絕大多數都是相當有價值的技術相關文,必須保留,如果沒有考量到太大的檔案容量佔空間的相關問題,那可能過不久就會爆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身對網路伺服器相關的知識不多,不過以一般PC方面的思維來想,WISH老大會訂下這規定可能是考量到整個論 ...

有保存价值的技术版图片可永久保留,扯蛋闲聊的内容可定期清除腾出空间,我一个帖子截图竟要分成两个,也限制得太小了。
本坛又限制了图片外链,有些无关要紧的没永久保存价值的休闲图片完全可改用外链,外链的图片就不会占本坛的空间,只要当时能看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