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31p neo2 使用到一半會黑屏

楼主(2014-02-11):
請問一下 我電腦最近使用到一半 都會發生螢幕黑屏!

是哪裡出問題呢?記憶體換新了~~電源是酷媽400w的~顯卡是9600gt

顯卡有插在其他電腦,沒有黑屏問題~!

是否主機板 晶片的問題呢?拿去電腦行 維修要多少呢?

板上有人會維修嗎? 維修費希望別太貴ˊˋ

g31p neo2微星的板子

网友:
會不會是螢幕壞掉阿

楼主:
沒有耶 ~我用另外一台主機~插在這台螢幕~使用正常= =

我極度懷疑 是主機板 哪各零件故障..

网友A:
請問版主螢幕黑屏時,系統還是正常的嗎??還是當掉了??
馬上重開機時,是否正常呢??CPU散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版主螢幕黑屏時,系統還是正常的嗎??還是當掉了??
馬上重開機時,是否正常呢??CPU散熱呢?? ...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就每次電腦使用到一半..最多半小時.就黑屏當機~~整各螢幕黑掉

cpu風扇 電源都有在運轉....鍵盤指示燈也當掉~~重開機後還是可以進去xp畫面..

可是使用上的時間都不是很長~就又黑屏拉~~ˊˋ 主機板問題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就每次電腦使用到一半..最多半小時.就黑屏當機~~整各螢幕黑掉

cpu散熱正常...e5200溫度大概都是 30 34 度左右

顯卡..39度左右

网友:
如果你要找人維修那就幫你移到徵求區去,這個版區的定義"修理區"...

如果要討論故障就幫你搬移到"硬體討論區"...

打開主機殼拍張主機板照片就知道有無明顯問題了...

网友:
假如是我,我會換張" 確定 ok"的顯卡來試試,燒機軟體和3d mark 多跑幾次看看~~若狀況依舊,只能刷刷看bios
看看,若還不行就換張 775板吧,現在2手都很便宜的~~

网友:
是主機板北橋的問題比較大~~,買片二手良品還比較省事

网友B:
建議您~先換POWER看看
400W梢嫌不夠!!
建議換上450W或500W左右的試試看?

网友:
GA-G41M-COMBO 還有在賣, CPU 應該有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您~先換POWER看看
400W梢嫌不夠!!
建議換上450W或500W左右的試試看?

可是我之前350w 就很ok說==  400w應該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