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故障行動電源維修

楼主(2014-02-11):
這個行動電源是在社區垃圾集中場撿到的,應該是故障不能使用才被丟棄的吧...

先看一下外觀~~
沒太多功能,不過就是power in/out..電量指示LED.....

背面規格標示...12000mAh!?這...看看就好,別太相信~

故障原因在此..充電充了一整天,電量指示只有一格,最後是全熄滅....全都不亮了

背後標籤先半撕開,找到鎖殼的小螺絲...拆開找問題~~

內部構造..4顆18650鋰電池及控制電路板

發現充電電源進入端需要補焊...這樣的焊功,真令人搖頭~~

補焊過後~~

又過了一天,充電滿,LED已經滿格...完修!

网友:
這種向 SANYO KBC-L2B 致敬款,很多品質都是良莠不齊的…

灌水、穿衣、再生、放鉛加重的……買這類的能拆開來確定一下沒問題再用還是比較好!

网友A:
我印象中!這款公模不是很好撬開~  看你撬到卡筍都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這款公模不是很好撬開~  看你撬到卡筍都斷了

真的不好拆..硬拆的~~

网友B:
皇天不負眼尖人n_047|
恭喜撿到寶

网友:
恭喜完修.
撿到軟的軟到Q啊 ...

网友:
拆過很多大陸製的3c產品,好像都是手工焊接的,東西用塞的…
裡外真的是差很大

网友:
對岸的商品都是公模的...

既然是公模,那應該大家都差不多,差就差在收尾(手焊)的部分...

因此!!不管對岸的商品如何,買來後稍微整理整理,它也是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皇天不負眼尖人
恭喜撿到寶

過一陣子回收場應該就會出現了!!!

网友C:
繼續守株待兔,搞不好下回對方丟手機、丟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繼續守株待兔,搞不好下回對方丟手機、丟平板

那個太小台啦,要就撿大台一點的,像這個啦 ...

网友:
大家要多到垃圾集中場走走逛逛, 看看可能的揀漏淘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繼續守株待兔,搞不好下回對方丟手機、丟平板

真有耶~小弟過年前2天,家樓下的回收室撿到一台HTC(無背光用燈照看的到畫面)及10吋平板(觸控板破可開機)
及1台22吋螢幕(宏碁副牌都正常今年4月才會過保),看來我家社區住的應該都是有錢人,小弟我就沒錢~~

网友:
真好捏~~我都沒得撿

网友:
外殼用水管膠補強就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