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 VW192C 無電源 【維修實例】

楼主(2014-02-11):
此機故障情況為無電源

故障畫面

型號

內部照

PI板和AD板背照

PI板,有明顯異樣的地方

AD板一樣有明顯異樣的地方

紅框處為更換過的零件

本來只更換紅框處零件,但測機時發現畫面雜訊非常嚴重,而後又更換了藍框及黃框的零件,兩處零件容值均正常,但藍框那三顆的內阻值均明顯偏高了

最後這些是更換下來的零件

完修燒機照

完修燒機照

网友A:
這算是軟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算是軟的嗎?

對您來講一定算軟柿子,對於我來講算顆半成熟的柿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算是軟的嗎?

海綿蛋糕那種...

网友B:
可以請問大大那些零件的容值跟電組是用什麼機器測的@@"可否告知~(新手上路請見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大大那些零件的容值跟電組是用什麼機器測的@@"可否告知~(新手上路請見諒) ...

電容可用電容表 測容值 是否足夠 但有時候 容質正常 外觀正常 不代表它沒壞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可用電容表 測容值 是否足夠 但有時候 容質正常 外觀正常 不代表它沒壞呦 ^^ ...

原來如此~感謝大大您這麼晚還回覆我~感動

网友:
電容可用電容表 測容值 是否足夠 但有時候 容質正常 外觀正常 不代表它沒壞呦 ^^
因電容工作頻率和電容表測試時不同 ,等效電阻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您來講一定算軟柿子,對於我來講算顆半成熟的柿子,哈哈

說的好!
半熟的要動手摸才會熟!

网友:
電容方面我是認為~~~假如你只有單純的電容錶,
你只能單純的得知它容量是否異常,可是等效電阻
就不知道了。假如你手上有料建議都給它全部換掉
,因為電容器是種有時效性的元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您來講一定算軟柿子,對於我來講算顆半成熟的柿子,哈哈

硬柿比較貴啦!
這一台該不會是收回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大大那些零件的容值跟電組是用什麼機器測的@@"可否告知~(新手上路請見諒) ...

容值我用三用電表測出來的,內阻值是用ESR表測出來的,一般電容表或三用電表無法測出內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柿比較貴啦!
這一台該不會是收回來的??

這台是位美眉拿來維修的啦,而且怪的是這台在她家是電源指示燈會亮但沒畫面,但在我這裡怎麼測怎麼換電源線就是電源指示燈不亮,她還一直認為她的螢幕沒壞一定是我的電線有問題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是位美眉拿來維修的啦,而且怪的是這台在她家是電源指示燈會亮但沒畫面,但在我這裡怎麼測怎麼換電源 ...

一定是維修前沒洗手所導致的!
下回記住了,一定要先淨身再動工,包你順順順!
一路順著修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維修前沒洗手所導致的!
下回記住了,一定要先淨身再動工,包你順順順!
一路順著修到底! ...

那要不要再叫三太子來畫符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是位美眉拿來維修的啦,而且怪的是這台在她家是電源指示燈會亮但沒畫面,但在我這裡怎麼測怎麼換電源 ...

這原理!我講一下~不對請大家糾正!
在他那因為是電容爆且插頭沒拔~所以高壓點不起來~在ad板免強被穩壓ic擋住。所以有紅燈亮或可啟動綠燈!
當你待回家,這些電容電都消耗掉!!必須要把電容在充飽(還要等二次接受)此時是鏈波。你可以用示波器看。
所以你拿回家瞬間或短時間是開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原理!我講一下~不對請大家糾正!
在他那因為是電容爆且插頭沒拔~所以高壓點不起來~在ad板免強被穩 ...

那個小姐拿來沒有電源指示燈,試了好久都這樣,他抱回家又很正常的有電源指示燈,不管試幾次都一樣只差在畫面就是跑不出來而已,她有再拍照片及錄影給我看,就他原有的電源線最後也一併帶來我這裡,不過還是一樣就是電源指示燈沒有,後來修好之後就都很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個小姐拿來沒有電源指示燈,試了好久都這樣,他抱回家又很正常的有電源指示燈,不管試幾次都一樣只差在 ...

~那真的請popcorn去你那邊。
如果順路,也順便過來一下幫我加持。
祝*大家新年財源滾滾*

(底盤這麼髒~才會猜是收回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真的請popcorn去你那邊。
如果順路,也順便過來一下幫我加持。
祝*大家新年財源滾滾*

反正已經完修了那都不是重點了,哈哈
我完修後一定會再擦拭過,修之前當然不會去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