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Q-JS7789AW AUX-IN

楼主(2014-02-11):
有找到之前別人分享的密技
試過後發現定位及AUX-IN的位置跟ALTIS的CQ-JS7789AW不同
這是一根一根試出來的
找到真的很開心
跟大家一起分享

定位腳

定位腳

喇叭點

喇叭點

CQ-JS7789AW

CQ-JS7789AW

网友:
你用啥碗糕做接點接觸端子的??

网友:
恭喜
您真是有心
又可以造福大家了

楼主:
其實不用花錢
就是用光碟機的音源排線(原來叫杜邦端子)
把接點退出後拿來用的

网友A:
您是做為車上用? 還是改成桌上音響?

請問你所說 "定位及AUX-IN的位置跟ALTIS的CQ-JS7789AW不同", 是哪些不同, 可以分享嗎?

1) Aux-in 啟動 pin 為 #19, 接地為 #16. 但不知電阻為何?
2) Audio Right 和 Left 的共負極 (-), 是否接入#14?

楼主:
Toyota 汽車音響 AUX-IN 密技
http://bbs.pigoo.com/thread-39548-1-1.html

我是參考此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做為車上用? 還是改成桌上音響?

請問你所說 "定位及AUX-IN的位置跟ALTIS的CQ-JS7789AW不同", 是哪些不 ...

Toyota 汽車音響 AUX-IN 密技
http://bbs.pigoo.com/thread-39548-1-1.html

我是車上用
電阻方面上面這網址有寫我是用1K
Audio Right 和 Left 的負極 (-), 是接14沒錯

之前在網路上找好久只找到上面那篇
但拆完後發現沒反應
我共拆了三、四次,是希望一樣用CQ-JS7789AW車用音響的朋友只要拆一次就可搞定
不需要額外花錢買線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