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手機SIM卡焊接問題

楼主(2014-02-11):
大大你們好
下方NOTE 1 SIM卡損壞,請問一下這要如何焊起來,外盒是可破壞掉上下六個焊點也能處理...但左右部分焊槍碰不到該如何處理,可用熱風槍+助焊膏嗎???大約幾度....

网友A:
之前一篇也是說用熱風槍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篇也是說用熱風槍吹..

請問大約是要幾度....怕太低起不來、太高其它原件出問題..
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約是要幾度....怕太低起不來、太高其它原件出問題..
感謝大大~

我嘛莫宰羊~~~沒修過手機n_029|

网友:
要焊時,記得把週邊比較不耐高溫的用隔熱膠貼起來,防止損壞呀~~

网友:
樓主您確定這個拆了就找的到元兇嗎,小弟拆NOKIA的經驗,這個下面基本上大多是空的,會讀不到SIM卡大多另有原因,最好有電路圖再動手

网友:
note讀不到sim.不一定是sim卡座故障.

按*#06#看一下IMEI號碼是不是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