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壓器發出高頻聲
火..

楼主(2014-02-11):
因公司裡面沒有110V,而是用類似外面電線桿上的電箱,

將220V轉成110V,再接到辦公室使用;

記得沒買穩壓器前,電腦幾乎每年燒掉一台;

後來買了兩台穩壓器後,已經快10年沒有燒電源供應器了。

不過只要公司裡面有開關機械的大電流,這台穩壓器會發出啪啪啪,

然後指針會跳動,不過倒是沒其他問題。

最近不知道為何,這台穩壓器有時會發出高頻音,

手放上去還感覺到有輕微振動,好像是中間那顆大顆的發出的

這種現象有解嗎??會影響到輸出的其他週邊??(有一台螢幕開始閃動)

問題出在這一顆??

是換掉整台還是只要換那顆??

网友A:
啪啪啪的聲音
應該是繼電器動作的聲音&矽鋼片的嗡嗡嗡

這種穩壓器本身是靠那顆變壓器(自偶變壓器)做多段昇壓
再用繼電器切換做選擇輸出

我覺得應該是從根本查起
電腦用的迴路是否跟重型機械公用線路
還有就是配線的線徑是否合理
重型器械啟動時,是否壓降過大

這顆穩壓器是1kva
輸出頂多只能供應兩組電腦使用

网友B:
有輕微振動可能會視那科大變壓器的線圈鬆了,如果要修的話可能要找個手藝好一點的師傅重心繞線圈,不過那要花很多$$,直接買臺新的還比較快,況且都10年了

不過你可以先對那片電路板上的電容做一些測試(容值、內阻),不符合的可以先換看看(或者全換),說不定可以修好!?

网友:
變壓器應該老化了,繼電器也應該更換

電腦的電源會燒掉的主因是電壓波動太大吧
先檢查電力來原,看是如何配線的

网友C:
一般就是工業用電--大型商業用電----------------------所以才會不穩
要穩就是裝在線式不斷電系統-------------但價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啪啪啪的聲音
應該是繼電器動作的聲音&矽鋼片的嗡嗡嗡

沒錯!
所有的電都是跟重型機械相連,
線徑沒問題,通常會跳是中午12點所有機械關機要休息時。
一台穩壓器我只接兩台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輕微振動可能會視那科大變壓器的線圈鬆了,如果要修的話可能要找個手藝好一點的師傅重心繞線圈,不過那要 ...

自偶變壓器有辦法量是否老化?

自偶變壓器電子街有單賣?價格大約多少?

怎麼覺得直接買新的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工業用電--大型商業用電----------------------所以才會不穩
要穩就是裝在線式不斷電系統--------- ...

在線式不斷電內部有鉛酸電池

那不就固定時間就要換掉老化的電池?

價格好像還可以,規格也是1KV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49714138

比我這台穩壓器多個750,不曉得壽命能不能撐10年?

网友:
不曉得壽命能不能撐10年----------------這一般最多五年-----電池一般是兩年---------------
五年不壞也會換新---------當然也可以不換故障風險較大
要十年選穩壓器-----------------------

网友D:
凡立水浸不好,用久了就有高頻音了,重浸一下應可解決高頻音問題.
至於繼電器的聲音,是買回來就這樣,還是最近才這樣呢?

网友E:
感覺上還是從電力系統改善才是根本之道,上班的地方是三相四線式380V/220V供電,110V也是經過自備變壓器降壓,剛交屋時110V電壓也是很不穩定,自己查線路才發現建商配置的二次變壓器接線有問題,改善之後使用至今已經超過15年,電腦都未經AVR直接供電,從沒發生燒POWER的案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線式不斷電內部有鉛酸電池

那不就固定時間就要換掉老化的電池?

這台式"在線互動式"穩定度與原來穩壓器是一樣的
多了不斷電功能而以

電壓不穩定處於重機械關機時,表示負載切離導致電壓異常升高
這種狀況只有"在線式"不斷電系統能撐住
在線式 1KVA一部至少要七張小朋友

原有穩壓器先換掉繼電器與電容,變壓器如果沒異常高溫或震動
基本上是可以用的

另一個方式在中午重機械關機時,量取電壓並紀錄
重機械工作時,量取電壓並紀錄
看看最高與最低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凡立水浸不好,用久了就有高頻音了,重浸一下應可解決高頻音問題.
至於繼電器的聲音,是買回來就這 ...

凡立水浸不好,用久了就有高頻音了,重浸一下應可解決高頻音問題

什麼是凡立水??

繼電器常常都會聽到聲音,只要機械有開關或者馬達寸動,就會聽到

不過不記得是不是10年前剛買就這樣,太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上還是從電力系統改善才是根本之道,上班的地方是三相四線式380V/220V供電,110V也是經過自備變壓器降 ...

那台變壓電箱已經20年有了吧!

所謂的查線路是指紀錄電壓嗎??

還是機械有開關時紀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式"在線互動式"穩定度與原來穩壓器是一樣的
多了不斷電功能而以

先換這些零件看看,同時機械關掉再量量看電壓,

如果真的是因為電壓升高,有沒有什麼設備可以穩住所有回流的電壓?

有沒工業用的超級大電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台變壓電箱已經20年有了吧!

所謂的查線路是指紀錄電壓嗎??

就是把電壓不穩定的原因找出來,看220V/380V就不穩了,還是只有110V部份不穩。

如果外線進來就不穩那就找台電來解決,如果內線不穩要找出哪個環節上出問題,我的例子是建商水電將三相四線式變壓器當三相三線式來接,變壓器一次側少接了中性線,導致三組110V會因負載變動而互相拉扯,負載重的那相電壓會掉到不到80V,負載輕的會升到140幾,補上中性線就解決了,後來乾脆自己叫料換成隔離式三相變壓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是把電壓不穩定的原因找出來,看220V/380V就不穩了,還是只有110V部份不穩。

如果外線進來就不穩那就 ...

電腦及螢幕是否可直接用220V,
公司申請三相三線式給冷氣用(工業區),再用變壓器成單相三線式給電腦等設備使用,全沒接穩壓裝置,
很穩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凡立水浸不好,用久了就有高頻音了,重浸一下應可解決高頻音問題.
至於繼電器的聲音,是買回來就這 ...

>哇哈哈..最近買了台60Mhz 示波器,破解了變為200Mhz

分享一下,一定有許多人有興趣.
還有重繞變壓器的分享呢? ...

网友:
小弟有想過,這種利用繼電器切換變壓器繞組
來達到穩壓需求
如果將繼電器換成SSR,切換雜訊與壽命應該會長很多吧

這種變壓器自己手工繞,應該會死人吧
線徑粗不好使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腦及螢幕是否可直接用220V,
公司申請三相三線式給冷氣用(工業區),再用變壓器成單相三線式給電腦等設 ...

電源供應器可以條後面的輸入為220V,

螢幕好像不行,另一個問題,所有的插座都是拉110V進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腦及螢幕是否可直接用220V,
公司申請三相三線式給冷氣用(工業區),再用變壓器成單相三線式給電腦等設 ...

電腦主機可以調整~
螢幕如果是LCD~~~那基本上都是全電壓支援不用調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哇哈哈..最近買了台60Mhz 示波器,破解了變為200Mhz

分享一下,一定有許多人有興趣.

版主大哥,下星期會開箱一下這個示波器,搬完公司一直沒時間,我買回來也只開機了三次
至於繞線文,這個小弟功力還不夠,只能遲點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大哥,下星期會開箱一下這個示波器,搬完公司一直沒時間,我買回來也只開機了三次
至於繞線 ...

不用太在意功力啦,這裡是DIY分享,懂多少分享多少,沒人會在意,會在意的就請自行想辦法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凡立水浸不好,用久了就有高頻音了,重浸一下應可解決高頻音問題

什麼是凡立水??

凡立水
http://www.twwiki.com/wiki/%E5%87%A1%E7%AB%8B%E6%B0%B4

俺在B&Q買了一罐, 用了8年, 有時候掃木製的小工具, 也用來泡過變壓器
太稠的話, 可以加一點點國光牌松香水稀釋

楼主:
原來凡立水是這種作用,

以前一直想不透明明銅線會導電,可是怎麼變壓器纏在一起都沒事?

後來刮銅線表面都有一層透明的東西現在才知道原來是這個,

不過都已經繞線好了再泡有作用?線不就要拆掉重泡再重繞

還有不只高頻音,還有輕微振動,不過不是一直持續,

是偶而持續1-2小時;像昨天開鹵素風扇電暖氣後,就開始嗡嗡嗡兼振動~~~

网友:
漆包線是漆包線
銅線外面本來就先有一層漆...

等到漆包線繞好後才會整顆下去浸泡凡立水
讓線圈間、鋼片間...等緊密貼合

所以不是靠凡立水來絕緣的喔

网友I:
凡立水浸不好,用久了就有高頻音了,重浸一下應可解決高頻音問題

用意應該是利用凡立水把線圈黏在一起,

因為變壓器運轉時,線圈彼此會有拉扯現象,如果沒浸好,沒把線圈黏牢,用久了,線圈彼此拉扯就會照成高頻音

重浸應該是把線圈在次黏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凡立水浸不好,用久了就有高頻音了,重浸一下應可解決高頻音問題

用意應該是利用凡立水把線圈黏在一起,

那變壓器振動算嗎?

网友:
為什麼要一直執著在穩壓器上面?
治標不治本...
最根本的還是從"脫浪司"拉出來之後的線路查一查並想辦法改善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吧?

网友:
每個人的見解與理解力不同,實際經歷也不見得相同
我只針對我本身的實際例子做解說

我公司是22.8KV電力入戶,前段設備不做解說,直接跳到高壓變壓器
三相三線22.8KV輸入,三相四線480V/277V輸出
三相三線480V主要供應給270T的螺旋式冰水主機+100T熱泵主機+30T熱泵主機&附屬的水循環泵浦使用
單相雙線277V主要供應給大部分的照明設備使用

三相四線480V/277V進入另一個變壓器降壓為三相四線208V/120V
主要供給一般插座使用(包含櫃台收費系統&辦公司電腦&伺服器主機)

如果大型設備的啟停,會造成其他設備損壞
肯定是你那邊的線路有問題
因為我在這家公司待了10年從來不曾發生過你說的那種狀況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變壓器振動算嗎?

如果是變壓器本體跟機殼產生的共振 那就沒辦法靠凡立水處理
可能要在變壓器腳跟機殼中間上加軟墊隔絕共振問題

楼主(2014-03-18):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變壓器本體跟機殼產生的共振 那就沒辦法靠凡立水處理
可能要在變壓器腳跟機殼中間上加軟墊隔絕共振 ...

是變壓器本體發出的聲音,不是機殼

楼主:
補上照片,不知道有沒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