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全銅液晶排線焊接工具

楼主(2014-02-11):
請問有大大們用過嗎???
有分30W.40W.60W
不知道好不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7082058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03479988#auc

网友:
我有用過,不過沒有一台亮線有修復成功的, 可能是我技不如人才連一台都修不來吧

网友:
這整熱壓方式要焊接TAB還要有特殊的膠!!

敝人尚未嘗試過,但是有看過相關資料,您可以嘗試搜尋一下!!

樓主所指的物品,到目前使用過的人是說無效!!

网友:
沒有用不要浪費$$

网友:
無效 ~不建議購買

楼主:
呵呵~還好有先問@@
感謝!!

网友:
不能說沒用啦

這只適合用在熱塑性的ACF上

(ACF==>FPC與液晶面板中間的導電膠 )

不過市面上絕大多數的ACF都是熱固性的

用這個只能拆下來

网友:
看使用者 對工具的理解程度
接觸溫度是關鍵
本人遇面板故障極少
目前 僅成功過2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