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網路上買的LCD燈管測試器

楼主(2014-02-11):
在網路上買來的LCD 燈管測試器號稱可以測到80cm長的燈管,由於沒有材料可以測試所以就直接裸拍吧
右邊那條邊線是附的電源線,用2PIN的接線端子轉成DC JACK的樣子,上圖是我已改成在板子上用DC JACK

左邊那條線是用來接燈管的,用的是AWG 22號線。這應是要用高壓線吧?<--如果有錯請指正

背面

板子上都沒有電解電容,我是不是要在輸入的部份並一顆上去??

网友A:
高壓要用矽膠線~~~
電容用104擋導線雜訊就夠
整波波形平滑是電源供應器的工作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要用矽膠線~~~
電容用104擋導線雜訊就夠
整波波形平滑是電源供應器的工作之一 ...

NO NO NO
電路板上面的電源輸入端
如果可以的話,最好加個電解電容(低內阻的更好)
因為電路的電流路徑可以縮短
不用跑回電源供應器

我知道聽起來很ooxx...
但這是事實

网友:
自己用的,就加一顆電容上去吧
有助於測試器工作更穩定

楼主:
多謝各位的意見,馬上加 顆電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