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LX-37EG TV無螢幕,AV有信號

楼主(2014-02-12):
請教各位大大,手上有一台朋友的37電視
接有線電視時沒有信號,只有113~121左右的台數
另外接AV信號時正常
請教各位大大這樣情況可以往哪一個方向查修

另外有量測主板電壓供電點無異狀
有線電視信號

网友:
主機板或電視盒
有沒有掃瞄過
..............................
解決辦法
1.換主機板
2.如果VGA有訊號可以考慮買外接電視盒
3.改公板
4.送修

网友:
tuner問題比較大..

楼主:
謝謝yung6313大及smil097大
請問一下TUNER那邊不好處理嗎?
因為我有量電壓,基本上電壓都有出來

如果再不行可能就走向改公板方式

楼主:
更新進度
抱歉昨天忘記拍照
更新按鍵後,將頻道調到6X就有影像了,測試10分鐘正常
組裝後再測試,問題就來了
開機大約2~5秒,影像就不見了(測試多次都一樣)
今天晚上帶電表回家再測量各點電壓供應狀況,在上來回報,謝謝

网友:
Tuner 那邊有小電容試著換掉看看!

网友:
頻道全掃描加重置看看....

网友:
換掉TUNER 旁邊的小電容,這些有問題的小電容,
不是用電表量電壓就可以判斷出來的,
如果不拆電容,先用同值的電容併聯應可以找到故障的電容的。

楼主:
謝謝wooden大大
有用LCM表量測TUNER旁邊的小電容,基本上沒問題不過還是全換掉
測試後一樣有相同問題(有時會正常,有時出現藍屏)
不過有發現裝上風扇後就會出現問題
不裝風扇偶爾會有問題,現在正朝及TUNER 旁邊機板零件接觸不良和電容老化問題著手

謝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有的TUNER 盒子裏也有一顆電解電容,
曾遇到過爆漿了,這種狀況真是整死人不償命啊!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目前電視有進度
經過重新補焊及更換電容後,畫面正常
不過現在有音爆的問題
聲音時有時無,且音暴問題嚴重
這也是電容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目前電視有進度
經過重新補焊及更換電容後,畫面正常
不過現在有音爆的問題

應該也是電容搞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目前電視有進度
經過重新補焊及更換電容後,畫面正常
不過現在有音爆的問題

曾經遇過類似問題,後來把主音效IC旁的鋁殼電容全換掉就解決了,不過建議您要換之前先測一下喇叭,有時喇叭壞會這樣喔

楼主:
謝謝一修大師,找時間把電容換掉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