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EAX1300PRO SILENT/TD/256M/A 維修

楼主(2014-02-12):
剛入手的顯示卡,不知好壞,從外觀上已可看出端倪,
先上圖片,待空檔再進行維修,歡迎大家不吝指導,

网友A:
這種被動式散熱的卡肯定會因為熱讓元件故障~

尤其是散熱不良的機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被動式散熱的卡肯定會因為熱讓元件故障~

尤其是散熱不良的機殼中..

希望有機會把它救回來,必要時再另加風扇了。

网友:
現在的東西最怕的就是顯示晶片也走了

网友:
請問一下大家如果不知好壞 可以直接上機測試嗎? 沒有診斷卡

楼主:
初步的檢測是有必要的,例如有無缺件,有無短路或燒毁等。
然後再上測試檯。

网友B:
電源如果沒短路就可以上板直接測量
但是立起來不好做
最好有下面這個 延長排線來測比較恰當 我都是這樣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如果沒短路就可以上板直接測量
但是立起來不好做
最好有下面這個 延長排線來測比較恰當 我都是這樣修 ...

的確!用延長插座好量測,不過這是特製的,
是用焊接還是用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用延長插座好量測,不過這是特製的,
是用焊接還是用壓的?

焊上的 無意中逛淘寶 看到 不貴就順手就買回來

网友A:
老兄~~你的工作桌也太亂了吧~~~

這種搞熱導管的大多是MOS給熱壞了,不過這台
電容沒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的工作桌也太亂了吧~~~

這種搞熱導管的大多是MOS給熱壞了,不過這台

可能是拍攝角度的關係,有一兩顆突頂了,
不過不管如何電容是一定全部掃掉的。

工作桌會亂是正常的啦!

网友:
有翻到資料 說1.2.3腳電壓為12V 8腳為3.3V
4腳位接地 有測試過都沒短路 毆姆檔都有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