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熔絲開關的問題?

楼主(2014-02-12):
各位板大好 小弟第一次發文
在此版我看到wich板大的一篇無熔絲開關工具線的自製教學!
無熔絲開關上的安培數應該是他所能承受的最大值對吧?
可是每個家電產品安培數都不同,那不是要所有安培的無熔絲開關都要買嗎?
比方說電磁爐都超過10安培,用7a的無熔絲開關不是太小嗎?
對維修家電很有興趣,但是就是不懂
請各位板大為小弟講解!謝謝

网友:
一般無鎔絲開關大部分設計在你牆壁內電線的線經能承受的範圍內...

如2.0mm或1.6mm(一般拆下牆壁的插座就可知道)....

大部分安裝於外市電的入口處即可.....就門口屋內的配電箱...

一般好一點的水電師父會幫你分成兩迴路或三迴路,這樣才不會單一迴路用電過載...

正如單一迴路乘載20A,如用電鍋(12A)再同時用微波爐(10A),那就會跳電了....

而且最前面還會加一個總乘載30A(也順便成為總開關),這樣也可避免用電過載,發生電線走火的危險...

其他就是從牆壁的插座到用電設備的安全了,正如電暖氣最好不要用延長線,這是為什麼?!
如能了解,那你大概就能知道其中的相關了.....

网友A:
高功率電器在測試時不會推最大
用6A NFB 已經可以滿足測試時所需電流了
通常會造成危險的是短路 它就是在防短路的
如過要防過電流要用保險絲了

网友:
一般會使用電燈與插座分開各自迴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功率電器在測試時不會推最大
用6A NFB 已經可以滿足測試時所需電流了
通常會造成危險的是短路 它就是在防 ...

我比較擔心的是中性線脫落或半路燒斷導致後續的升降壓,燒毀所有的電器。

网友:
樓主想要問的是,測試用的無熔絲開關
而不是家裡牆壁的無熔絲開關吧

像4樓版主提到,高功率電器不會ㄧ次吃到滿
所以準備常用的幾種規格既可
例如修電磁爐用10安培,修熱水瓶只要7安培
其他5安培或使用燈泡防燒裝置

看自己常維修哪些東西,在決定既可
一般準備兩種規格就足以應付
5安培與10安培或7安培與15安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擔心的是中性線脫落或半路燒斷導致後續的升降壓,燒毀所有的電器。 ...

無熔絲開關工具線
應該是單相二線式的電壓可能在110V / 220V
不是單向三線式的
如果是那就要再補充更多相關辦法了

网友A:
不然你去買一條價位大概在400元以上延長線好了...
可以用很久 帶15A無熔絲開關 可以開關的總開關喔 不是一般跳掉就凸起來的那種
然後每個插座都帶有獨立開關 苗頭不對時可以馬上切掉
買回來時先補焊也順便封住一些蜘蛛蟑螂螞蟻會進去的洞
我手上那條已經用了5年了 也擋住了許多高壓側短路的板子
只可惜擋不了低壓側出事n_152|

楼主:
感謝各位板大的意見!小弟我大致瞭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擔心的是中性線脫落或半路燒斷導致後續的升降壓,燒毀所有的電器。 ...

如果系統中性線脫落或半路燒斷燒毀所有的電器.那就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然你去買一條價位大概在400元以上延長線好了...
可以用很久 帶15A無熔絲開關 可以開關的總開關喔 不是一 ...

最怕是電線在牆壁裡要斷不斷的,很容易電線走火或斷了不知在哪裡或導致高低壓。出問題後檢查時還會聽到牆壁管線裡有滋滋聲跟塑膠味。偏偏老建築牆壁裡不知又有哪裡轉折,電線抽不出來更換,最後走明線。

我現在用比較高級的多孔插座延長線,有異常電壓.過電流.漏電.突波雷擊保護,又可以看得到即時電壓電流功率因數。其他普通的多孔插座我也大都用每孔都有開關的。前面那個貴貴的我後面接了很多的多孔延長線,統一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系統中性線脫落或半路燒斷燒毀所有的電器.那就玩大了...

對啊,隨便一台電視或冷氣掛掉就吃不消了更何況全家的電器。電腦的話掛power還算輕微,打壞硬碟才慘(希望不要發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