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年度檢修光陽奔騰V1冷車無法啟動.怠速不穩.耗油等維修保養

楼主(2014-02-12):
最近因為天氣冷的關係摩托車似乎越來越難發動,行駛途中會有怠速不穩,熄火,

甚至消耗油料等問題,有鑑於此,今天就來個年度總體檢,把該換的換一換吧!!

拆下這五個螺絲就可以把機車坐墊拿下.

拆開馬桶坐墊,首先看到的是化油器總成,冷車無法啟動的關鍵點就是自動阻風門故障和

火星塞過度損耗.

火星塞及高壓線圈位置,高壓線圈和火星塞帽蓋內環境如果過於潮濕會長銅綠,

裡面會因為氣密性不佳水氣入侵火星塞接點,低壓轉高壓跳火變弱而影響機車啟動.

怠速不穩和熄火的故障原因大部分和CDI有關,在腳踏墊的地方,電池旁邊.

CDI和火星塞換新.

藏在前斜板的整流器也換新,換新的時機為量測電池怠速時是否為12v,加速油門時不能超過14v,

否則會將電瓶裡的電解液給吸乾造成電池故障,並檢查回充電壓時不低於11v,在這裡無視電壓幾v,

一勞永逸全換新.

電阻器也順便換新.

還有為了加足馬力,光陽副總阿柯說要換掉的濾芯,趕快換掉..XD...

油門線及油門座,拆下油門座固定螺絲可將上下座分離拆下,一組兩個.

安裝油門線時必須穿過油門座下方圓孔,旋轉油門底座鎖入並固定油門線側六角螺絲,

再將油門線抽出並將圓頭端扣入油門手把上,要特別注意的是油門座卡榫鎖回原點時必須將卡榫

對上油門座卡榫固定孔,之後再鎖上油門座螺絲,否則再怎麼鎖螺絲也無法固定住油門座.

再來是高壓線圈組(點火線圈)和啟動繼電器.

拆下檔板後可以看到連接汽缸的高壓線圈組.

火星塞只有兩種規格,長牙(CR7E)或短牙(CR7SHA),火星塞型號有R的例如CR7E就是內部有帶

電阻(Resistance)可以阻隔電磁波,不過價格稍微貴些,沒有R的比較便宜,如C7HSA,兩者都能

使用,不知道規格可以帶去機車材料行購買.

另一端的高壓線頭.

這條高壓線圈組給機車行老闆更換的話至少1K起跳,自己會換的話不虎弄你,工錢省十倍.

啟動繼電器,拆下兩個六角螺帽可將兩條連接O型環的連接線取下,紅色兩條一條連接電瓶正極,

一條連接馬達正極,黑色為接地線,更換時機為將正負兩條線拆下短暫短路(機車維修行家習慣說

搭鐵),或用尖嘴鉗或斜口鉗碰觸正負極使其短路,或用電錶檢查兩端有無擊穿短路直接判斷

繼電器有無故障,短路後檢查馬達有沒有轉動,有轉動就是啟動繼電器故障,沒有轉動就是啟動

馬達.線路有問題,因舊連接頭受潮已產生銅綠,而且已使用五年,考慮到使用年限在這裡一併換新.

安裝時須注意正負極性,一般來說二行程的機車有四條線,兩黑兩紅,四行程的只有兩條,

但筆者的機車有三條線,兩紅一黑,誰偷了我的接地線...XD..

高壓線圈組安裝完成.

循著線可以找到另一端的空中接頭,起動繼電器安裝完成.

筆者在換修完成時發現在自動阻風門上方軟管有異聲,伴隨著引擎有噗~噗~噗的聲音,

拆下軟管一看...

它竟然破掉了,難怪怎麼修怠速總是不穩和熄火..XD...

雖然有嘗試修復它但怕它撐不了多久又破裂,於是將軟管整組換新.

換新後再上束線固定住別讓軟管亂跑摩擦又造成破損.

四周順便清一清,有夠骯髒...

到這裡筆者幾乎已經將能自己處理,能換的消耗品全都換掉了,換掉以後騎乘感覺順多了,

待機震動也變小,好騎慘了,加速怠速都很正常,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筆者猜想這台二手車

應是泡水車,為什麼呢?因為之前在換加油線的時候裡面竟然有水流出,儀表板的背景顏色

也已退色,車殼裡面的狀況也糟了一個糕,因為不曉得前車主如何處理所以直接換掉很多零組件,

幸好沒什麼大問題,自己也會DIY維修處理,不然給車行處理可能花了大錢又得不償失,

二手車價加上維修費直接買一台新車比較划算了,下次再拆化油器下來保養好了....XD...

保養完成,維修完成,上帝保佑你,謝謝觀看!!

网友:
很細心檢修又要拍相片,感謝分享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建議化油器拆開清理,注意檢查柱塞膜片是否破裂

化油器版的調教妥當長期使用絕對比噴射版的划的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建議化油器拆開清理,注意檢查柱塞膜片是否破裂

化油器版的調教妥當長期使用絕對比噴射版的 ...

好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