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筆電用15.6"LED面板破屏,拆來看看

楼主(2014-02-12):
一片筆電用15.6" LED背光面板破屏..沒看過LED面板長什麼樣,我想應該有人也沒拆過,看過吧..那就拆
來看看~~    (幾張照片有些模糊,請多見諒!)

正面與背面與一般CCFL背光的面板沒啥差別....

CCFL背光的面板有多一條"尾巴"....接高壓板的接頭,LED面板沒有

此LED面板的型號:B156XW02   友達光電出品~~

B156XW02面板運作程序方塊圖:解析度為1366X768

規格書標明這片面板吃3.3V電壓

屏線為40 pin,包含LVDS定義及LED背光模組供電...

LED燈條點亮...熄滅...暗...亮..等等功能藉由這條排線來控制~~

繼續拆下去...看看..面板裂成這個樣~~

...終於看到LED燈條了...

附上面板規格資料供參考......... datasheet.pdf (724.85 KB, 下載次數: 31)

网友A:
破成這樣,還有救嗎?

网友B:
小弟是把燈條拆下圈在放大鏡上
這樣就有燈光了XD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是把燈條拆下圈在放大鏡上
這樣就有燈光了XDD

請問電壓是要給多少??
知道號電流嗎?

网友:
要參考面板規格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電壓是要給多少??
知道號電流嗎?

手上沒實物可測量..按規格書載明為6~21V,這範圍應該是夠寬了,筆電如果用變壓器,電壓輸出有19V,如果用電池..也有個12~14V電壓輸出;至於耗電流多大??很抱歉,請恕小弟不是很瞭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成這樣,還有救嗎?

不行了..破鏡無法重圓,丟了它吧~~

网友D:
我已拆過一台12.1吋破屏的LED筆電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已拆過一台12.1吋破屏的LED筆電面板

鈉燈條有點看看嗎?
上次跟您拿的37"電視燈條~~好像要30~36V以上才可以點!
沒這麼大的變壓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鈉燈條有點看看嗎?
上次跟您拿的37"電視燈條~~好像要30~36V以上才可以點!
沒這麼大的變壓器。 ...

上次那個燈條印像中昰21V至26V的樣子
那款12.1吋燈條當初拆下來有試點過很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弟是把燈條拆下圈在放大鏡上
這樣就有燈光了XDD

裝機車頭燈處當晝行燈行嗎?

网友:
敬佩你有科學家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裝機車頭燈處當晝行燈行嗎?

可以~但防水跟散熱-背後有個面板固定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次那個燈條印像中昰21V至26V的樣子
那款12.1吋燈條當初拆下來有試點過很正常 ...

我的是1A 快切到30V才有點亮。

LED面板LED燈條您知道多少嗎?
希望如面板電壓,不要有偷偷升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A 快切到30V才有點亮。

LED面板LED燈條您知道多少嗎?

LED面板通常都有升壓

單用面板電壓應該無法驅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LED面板通常都有升壓

單用面板電壓應該無法驅動

本來的想法!
LED用並聯的這樣可以避免一顆壞掉全部壞。
看樣子在製程上串聯,這樣比較像燈條。但壞一顆就整條暗。面板也會變成NG
有事過想說15"電壓比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來的想法!
LED用並聯的這樣可以避免一顆壞掉全部壞。
看樣子在製程上串聯,這樣比較像燈條。但壞一顆就 ...

通常LED BAR是串幾顆成一組 然後在並聯

所以單一顆壞掉 只有那一串不亮

不過點起來看也是有一區段會較暗

這台15.6"LCD小弟公司有幫客人改裝過

印象中單獨驅動要27.5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