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晶體測試器-電扇修理

楼主(2014-02-12):
晶體測試器除了半導體功能外,也具備電感、電容測試功能

運用在機械電風扇(非電子扇),有快速查修電器特性的功效

查修前,先注意"產品標示牌",這台最大功率75W

機械開關OFF時,良品機的插頭上會顯示140~210pf ,(為什麼呢?)

測量故障扇無顯示:代表AC電線斷路、或溫度保險絲斷路

機械開關置於"弱",阻抗、感抗應如下

機械開關置於"中",阻抗變小、感抗升高

機械開關置於"強",阻抗更小、感抗最高

金頭腦,還不如一支筆~

啟動線圈斷路下,啟動電容會帶電110V,執行測試前請先將電容短路放電,否則晶體測試器可能不保。
拆修時,啟動電容兩端(兩綠線)是與啟動線圈併聯,儀表顯示:87.1歐

分離電容及啟動線圈,測試啟動電容(兩綠線)

下圖有障礙的電容: 會低於標稱40%以下,且ESR飆高

測試啟動線圈:黃線與啟動電容共腳端,會顯示阻抗、感抗。

啟動線圈:如未顯示阻抗、感抗,代表:溫度保險絲、或啟動線圈斷路

風扇不轉、轉很慢,排除電器上之障礙,其它就朝向機械障礙去改正
這台是更換:前銅軸承

環保減碳,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晶體測試器檢查洗衣機:請參 迷你雙槽洗衣機脫水馬達不轉動?

网友A:
爆米花大大把這台晶體測試儀發揮的淋漓盡致喔~~讚

网友:
popcorn 大大的維修文每一篇都有極佳的參考價值,讓我也多學了許多經驗,給您一個〝讚〞。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大大把這台晶體測試儀發揮的淋漓盡致喔~~讚

電扇再修三年,才存的夠買DCA75
我會請三太子再加油~

网友:
聽說演藝人員如果露臉太多會被嫌太膩.

以前許多人都在看eson的好戲,現在男主角換人做,大家每天都在等著看爆米花演出新戲碼,好像大家都看不膩,還一直期待,怎麼沒有像演戲界的那樣,難道三太子有治咧保庇 ... 保庇 ... 保庇 ... 保庇 ...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也可以這樣用!!真是佩服!厲害厲害!...

网友B:
能做好數據管理者,未來的事業累積成長幅度,必無可限量.加油.

网友:
>呵呵! 這水果不甜~

如果你的工作那麼好做一定許多人搶著做,又要測量又要拍照又要記錄,一心多用,然後死傷好多細胞,不過這樣也好啦,可以讓腦袋瓜多多運動,總比沒有動好.

若要吃好吃的甜橘子,到台南安定區的某個廟前去買,甜滋滋的,讓你吃了第一口就想再吃第二口,但是價格你是否願意接受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好數據管理者,未來的事業累積成長幅度,必無可限量.加油.

OK!OK~ 跟隨在老師後面,吃香喝辣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 跟隨在老師後面,吃香喝辣

人頭換了,開始要起擋啊 ...

网友:
真是精采又實用的維修文~
又將晶體測試器發揮功效..
忍不住要讚一下~
感謝popcorn大的實務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OK~ 跟隨在老師後面,吃香喝辣

收修這麼大真的都可以賣光光嗎?狐疑中!!一天營業額應該有1千張小朋友喔!!(養真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修這麼大真的都可以賣光光嗎?狐疑中!!一天營業額應該有1千張小朋友喔!!(養真大)呵呵 ...

那些都是狼客送修的啦!!!....

三太子都馬...賺工錢...換啤酒!!...整天茫酥酥!!!...

用一台..晶體測試器....打片天下無敵手!!!

网友D(2017-06-09):
引用 楼主:
電扇再修三年,才存的夠買DCA75
我會請三太子再加油~

修好多風扇! 獎勵一下, 給你[聞香]一下!!!

DCA55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 ... KNewaJU4wvowYun0XOA

DCA75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 ... 2FOkibiWorksLabo%2F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多風扇! 獎勵一下, 給你[聞香]一下!!!

DCA55

DCA55/75 這兩組
很久之前這論壇有文章討論過一陣子

下圖秒懂兩者之適用涵蓋範圍
半導體操作範圍域
DCA55 是±5V·±5mA
DCA75 是±12V·±12mA

网友:
大家的晶體測試儀都好高級
我還是比較喜歡開示波器用上面的元件測試器(通常英文叫做component tester,跟現在一般的測試器都一樣名稱),看V-I圖來解析~

网友:
這位晶體測試器大神真的多才多藝!
多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