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相馬達幫浦欠相

楼主(2014-02-12):
這台220V三相幫浦油一直打不上去,

用電錶量了一下,發現只有一端220V,其他都是110V

這是欠相吧!

往源頭開始找,找到電磁接觸器;接點開關都正常??

又往下找,發現積熱relay有一端不通,把它整個拆了,發現

內部線脫落??本來想用烙鐵把它接回去,但是看好的那條,應該用電焊

所以大概沒辦法修了;

問題是這顆台安根本沒有型號,不知道怎麼找;況且現在也沒台安這家公司

只看到積熱relay是 RH-10/1.2的型號

google一下比較接近的是CN-11,可是CN-11也停產了。

換別牌的話,積熱relay 3,4那兩個接點(短路)有改變嗎?這兩個接點是什麼作用?

這顆電磁開關只有1NO沒有NC接點?

另外我標的a 和 b有沒有問題?

RESET為何要鎖住?

3,4接點短路,這是NC? 過熱會變NO??

開關箱裡面還有按鈕開關的兩條線,按下按鈕,會讓ab導通,

通常經過ab的電源是RST哪一條?

网友:
將整組帶到電動控制材料行,請老闆搭配合適規格.

网友A:
台安MC電驛及OL請改用東元
CN-11請改用CU-11
OL請用 TECO RHU-10A1 range為 1.1~1.6A

OL 3,4.   b接點是用來保護馬達的,當馬達過載(即OL Trip時)b接點跳脫,
造成MC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安MC電驛及OL請改用東元
CN-11請改用CU-11
OL請用 TECO RHU-10A1 range為 1.1~1.6A

謝謝提供型號,

這樣就比較好找了!

网友B:
這種型的只跳脫二線,第三條是bypass的。比較不安全。
直接改成現在三線式電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型的只跳脫二線,第三條是bypass的。比較不安全。
直接改成現在三線式電驛就好了。 ...

我去買找到這種的,長度變長,開關箱剛好一拜一拜,超難裝的。

電路研究了一下,發現

NO接到SWITCH上,220拉一相出來到OL的NC->激磁b->激磁a->MC的NO

按下SWITCH,MC的NO->NC,整個迴路導通,然後電磁開關就吸住了。

1.電料行習慣講1a1b....,可是我還是聽習慣NC/NO,就連MC上也是標示NC/NO

2.旁邊其他的還沒研究,晚點在發文上來發問;一顆控制送料、兩顆分別是馬達正轉逆轉
   線路看起來好複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型的只跳脫二線,第三條是bypass的。比較不安全。
直接改成現在三線式電驛就好了。 ...

這種用在三相三線式是沒問題的,就如同台電三相三線式電錶也只是偵測兩相電流而已。

如果是三相四線式就一定要用三組過流元件。

网友:
你畫的 A 接點 B接點 是電磁開關的線圈 控制箱按紐1按開關吸磁作動

网友:
想法:

自保持想法

自保持想法

板主實際圖:

板主實際圖

 板主實際圖

网友C:
RESET為何要鎖住?
自動復歸(冷卻後).
不然要手動復歸.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SET為何要鎖住?
自動復歸(冷卻後).
不然要手動復歸.

不用自動復是因為加上電磁接觸器和過載保護器,一條線會經過二個接點.
當三線式其中一線不良或斷路時,造成欠相使熱電驛跳脫冷卻的反復作動時,反而會加速馬達的不良.
若是應用在機台上反而會造成操作的危險及修人員排錯的困難.

网友B:
再看了一下照片,reset沒有鎖住,您誤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看了一下照片,reset沒有鎖住,您誤會了.

後來看OL旁邊的圖示,RESET鎖起來是要讓它自動復規。

大家畫自控制電路都用什麼畫??

ORCAD可以畫嗎?

一般都畫這種,

這種是什麼畫的?

http://jeison0422.blogspot.tw/2013/10/blog-post.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看OL旁邊的圖示,RESET鎖起來是要讓它自動復規。

大家畫自控制電路都用什麼畫??

圖歸圖,線歸線,字歸字,"小畫家"功能就已經很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