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基BenQ G2220HDA 22吋LCD液晶螢幕畫面閃一下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4-02-13):
明基BenQ G2220HDA 22吋LCD液晶螢幕畫面閃一下黑屏維修實例

這一台明基BenQ G2220HDA液晶螢幕.是修理傳統電視的電器行老師傅送來維修的.
(所謂老師傅的定義就是.只要比我老的都是老師傅.包含看起來比我老的.)
故障情況是.開機畫面閃一下就黑屏.

液晶螢幕型號:BenQ G2220HDA ET-0026-NA

拆機囉.
已經有拆過的痕跡了.

既然是老師傅送來的.一定是有異於平常之處.
先試試外接燈管.
外接上半部測試.閃一下黑屏.

外接下半部測試.
正常點亮.

再來就針對下半部局部測試.
很快就找到故障燈管.

機板順便補強一下.

小C雖然都沒有異狀.

還是忍痛把它們都換掉.

不愧是老師傅.焊點也都有補強過了.

拆面板.

面板型號:M215HW01 V0

小心取下液晶玻璃.

拿出故障燈管組.

底下那根燈管裂了.

直接換新.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不軟不硬!!
恭喜完修

网友:
金色的電容耶!!是捨高級貨嗎?

网友:
金色電容有可能是nichicon

网友A:
金色的電容在音響界是很有名的 ROE 電容。

网友:
咦!如果燈管老化可以理解,為什麼會斷燈管?

网友:
小弟也遇過幾次,燈管不只老化黑掉,而已還斷掉的...
也有可能是已經黑到"脆"了,在拆面板時一個小小力量,
就讓它斷了....

网友:
這個金色的電容不知是不是韓國電容 130度的,因為小弟也進了一批這種金色韓國電容 130度的

网友:
KOREA SAMWHA
那和我的那一批一樣是同廠牌的,不過我個人覺得這一款的高度比較高一點,有些機子不能用這款的

网友:
昆哥我也跟您一樣,有備幾款不同再使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色的電容在音響界是很有名的 ROE 電容。

ROE電容聲音真的很不賴~  目前正在試聽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OE電容聲音真的很不賴~  目前正在試聽中...

這個價錢不便宜!

管機常使用的燒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價錢不便宜!

管機常使用的燒材

管機玩不起~ 我還是用電晶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機玩不起~ 我還是用電晶體

痞酷網兄中也有不少人玩音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