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間冷熱 包 問題

楼主(2014-02-13):
有人使用過下面這種東西嗎..他原本是液態裡面有一塊小鐵片.只要一摺鐵片他就凝固..發熱或發冷..不知道他裡面是裝什麼..怎可以一瞬間.就熱或冰..還有要怎樣還原重複使用..

网友A:
以前有買過,要還原要放入熱水裡煮,覺得麻煩,又有種怪氣味,後來就沒再用了.
那個鐵片一按就發生化學變化,然後把熱傳導給其它的液體,最後全部都結晶變熱.

可重複利用的暖暖包發熱原理.

网友:
記得大約七八年前我就曾經在賣這卡通造型的暖暖包,當時在賣時也稍稍有去了解了一下這內容的東西

醋酸鈉這種鹽類在水中溶解度非常好,當把醋酸鈉溶解進水中之後,使得醋酸鈉的濃度在水溶液中達到飽和,醋酸鈉鹽類就會重新結晶,但是醋酸鈉這種鹽類的結晶有個特性,就是它的晶體內帶有結晶水,所以,當今天加入大量的醋酸鈉之後,醋酸鈉不斷的結晶結晶結晶,水分子就會不斷的被結晶的醋酸鈉帶出來,使得最後我們的水杯中只剩下乾乾的含水醋酸鈉結晶。

這些乾乾的含水醋酸鈉結晶只要經過加熱,晶體裡面的水又會重新釋放出來,再把原本的結晶醋酸鈉溶解成水溶液狀,這個時候我們把這杯水溶液放進小袋子裡面,等到開始降溫了,由於在溫度高的時候是呈現飽和狀態,現在降溫了之後,水中的醋酸鈉鹽類就會呈現過飽和狀態,這個時候只要有一點點的晃動,小袋子裡的醋酸鈉鹽類又會重新把水一起結晶出來,讓整個小袋子裡面的水溶液統統變成硬梆梆的晶體,同一時間,由於結晶整個步驟是放熱的反應,所以整個小袋子也會開始變得溫暖,就可以拿來當暖暖包用了

當暖暖包整個都結晶得很徹底的時候,丟進熱水鍋,我們還是可以讓已經結晶的含水醋酸鈉結晶受熱熔解,達到再次使用的效果,這就是最環保的暖暖包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買過,要還原要放入熱水裡煮,覺得麻煩,又有種怪氣味,後來就沒再用了.
那個鐵片一按就發生化學變化,然 ...

哪另一各會急速變冷的也一樣下去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另一各會急速變冷的也一樣下去煮嗎.

變冷的我只用過冰枕,變軟之後要再拿去冷凍庫冰起來.
你買那個變冷的小包包,平常是軟的或者是硬的,溫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另一各會急速變冷的也一樣下去煮嗎.

不知您所謂的急速變冷的是指什麼東西,如果定你圖片所指,那我只知道暖暖包而已,並不清楚有急速變冷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冷的我只用過冰枕,變軟之後要再拿去冷凍庫冰起來.
你買那個變冷的小包包,平常是軟的或者是硬的,溫度如 ...

一樣液態,一折鐵片整個變硬然後一點冰冰的。另一個發熱他是有點固態但是不硬。

网友:
至少五年前就有買過,看上的就是它的環保性,可是要放進熱水做還原這部份就覺得很麻煩而且是它最不環保的部份。

想要不浪費煮水的能源,就必須丟進平常就一直在使用的熱水瓶裡面,但又有味道,不敢再放。

買了兩次,幾乎都沒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