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停在LOGO

楼主(2014-02-13):
ASUS F8P開機後 停在ASUS的LOGO就不動了,
請問 問題出在哪裡 謝謝
按F2 螢幕信息如下
Press F12 to if you want to boot from the network
Press Esc for BBS Popup
The MCH is operating with DDR2 677/CL5 in Dual-Channel Inter
leaved Mode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 Done
2048 MB OK

按F12 後

Entering SETUP
Network
Press Esc for BBS Popup
The MCH is operating with DDR2 677/CL5 in Dual-Channel Inter

leaved Mode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 Done
2048 MB OK

网友A:
可能是無線網卡問題,拆掉試看看還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B:
應該是硬碟故障,所以抓不到系統碟,或是boot磁區毀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esc呢?

你好   謝謝
按Esc變成
Entering SETUP
Network
Boot selection Popup menu has been selected
The MCH is operating with DDR2 677/CL5 in

Pual-Channel Inter leaved Mode
Intl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 Done
2048 MB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無線網卡問題,拆掉試看看還會不會有問題?

謝謝  無線網卡拆掉  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硬碟故障,所以抓不到系統碟,或是boot磁區毀損了

你好  謝謝
換上備份的硬碟(原本可開機)也相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謝謝
換上備份的硬碟(原本可開機)也相同

元宵節到了嗎?又開始要猜燈謎了
您這帖是跟上一帖是同一台嗎?
1.可以進BIOS?
2.可以恢復DEFAULE?
3.該看得到的可以看到嗎?如HD..等等
4.該DISABLE有DISABLE?
以上淺見僅供參考........

网友E:
用usb開機或光碟開機看看,用xpe系統看看。

网友F:
有幾種可能
1. HDD
2. USB bootable devices.
3. NVRAM crash ( wrong data for bootable devices/other variables)

1,2 就是拔光光或進 setup menu 關掉
3就比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宵節到了嗎?又開始要猜燈謎了
您這帖是跟上一帖是同一台嗎?
1.可以進BIOS?

你好 謝謝你的參予
無法進BIOS 停在LOG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usb開機或光碟開機看看,用xpe系統看看。

謝謝  無法開機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幾種可能
1. HDD
2. USB bootable devices.

謝謝 開機後 都只能到LOGO就停住了

网友F:
Sorry 我剛說的全都不是。
因為你的機器是很久前的legacy BIOS(CORE8)
應該是卡在某一點在init or detect HW了
沒port 80不容易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rry 我剛說的全都不是。
因為你的機器是很久前的legacy BIOS(CORE8)
應該是卡在某一點在init or detect H ...

謝謝你的指導

网友C:
鍵盤不插改用usb的按F2試試看,
有可能鍵盤卡鍵或你的cmos電池沒電

网友G:
進BIOS 內把 網路開機選項關閉 自來拆下無線網卡 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鍵盤不插改用usb的按F2試試看,
有可能鍵盤卡鍵或你的cmos電池沒電

謝謝   測試結果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進BIOS 內把 網路開機選項關閉 自來拆下無線網卡 測試看看

無法進入BOIS   謝謝

网友H:
有做過隔離測試?

例如把硬碟拆了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做過隔離測試?

例如把硬碟拆了再開機

已測過了 無效 謝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無法進入BOIS   謝謝

按件都失效嗎  鍵盤拆了 還ˋ依舊 那建議刷BIOS看看 刷之前查下CPU四周的貼片是電容 電晶體應該有收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件都失效嗎  鍵盤拆了 還ˋ依舊 那建議刷BIOS看看 刷之前查下CPU四周的貼片是電容 電晶體應該有收穫 ...

  有空再試試看  謝謝

网友:
在ASUS的LOGO畫面下按F1鍵

网友:
之前有一台筆電也是如此,我把它全拆了,再裝回去居然好了...我想可以是主機板和周邊的接觸點有短路到吧!

网友:
一般如果鍵盤有反應應該是可以進入bios畫面的
F8按下看看有無開機選單
使用usb開機測試

网友C:
麻煩你幫我是一下先按F2,再按esc之後再按enter試試,
如果可以記得回報,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煩你幫我是一下先按F2,再按esc之後再按enter試試,
如果可以記得回報,謝謝 ...

謝謝 測試的結果 先按F2 在按esc 後顯示
Entering SETUP
Press F12 to if you want to boot from the network
Boot selection Popup menu has been selected
The MCH is operating with DDR2 677/CL5 in
Pual-Channel Inter leaved Mode
Intl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 Done
2048 MB OK
再按enter 沒變

楼主:
hankhu  按F1鍵 無動作
hoxmac 按F8 無動作 所以無開機選單

网友I:
1.將HDD、光碟機、筆電鍵盤(移除筆電鍵盤後可以外接USB鍵盤使用)逐一移除試試...

2.換RAM試試..

若上述方法不會卡在ASUS LOGO時先按F2到BIOS--->按F9--->ENTER--->按F10存檔離開,二次按F2進入BIOS內--->TOOL--->EASY FALSH TOOL裡刷一下BIOS(重刷BIOS一次),再逐一裝回拆調的週邊看看卡一個使筆店開機卡在ASUS LOGO

网友J:
有遇過相同經驗,但是一開始可以開機能進系統。但BIOS電池沒電,換完電池後出現跟樓主的狀況一樣。該檢查的地方如上面大大所敘述、都做過了,拆到只剩主電路板。上CPU 記憶體 裸測 第一次測試一樣停留在ASUS的畫面 (心想 電腦原本能開機怎麼換了鈕扣電池後就不開機) 既然拆了 就順道清潔一下內部吧 神奇的事 清潔後裸測 竟然跑過LOGO、出現找不到開機資訊,太好了趕緊把殼裝起來測試。全部都組裝起來後,又停留在LOGO的畫面 這時心中只有無限的ㄎㄣ ,因為這台筆電螺絲超多的,之後又拆拆裝裝不下四次。終於找到原因了 (廢話太多傷眼請見諒) USB因為短路所以跑不過  真怪自己一開始沒仔細做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將HDD、光碟機、筆電鍵盤(移除筆電鍵盤後可以外接USB鍵盤使用)逐一移除試試...

2.換RAM試試..

重刷BIOS一次  換RAM 再去找人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遇過相同經驗,但是一開始可以開機能進系統。但BIOS電池沒電,換完電池後出現跟樓主的狀況一樣。該檢查的 ...

USB因為短路所以跑不過   目前先放著 等有空時 再檢查看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