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t38A 爆電容 但換了電容卻修不好

楼主(2014-02-13):
這台t38a是自用的,原本開機有時白屏,關機重開幾次就好了,所以一直沒處理它。
後來有備用螢幕可用時,把它拆了,換電容,結果有滋滋聲,開沒幾分鐘就熄了,於是很沒志氣的買了塊電源高壓板,但一樣開最大亮度幾分鐘就掛了,休息一下關機再重開又可以,但幾分鐘後又熄了,買的這塊高壓板,看來是新的,但換過電容,於是跟賣家反應換了一塊沒換過電容的,結果就好了....半小時,它又熄了,買前問了賣家t38a可不可以用,他說可以,後來卻說,他說t38a可能因為燈管老化等等543的,會變推不動。於是就這樣放了一兩年。
我想問的是,真的會因為燈管的問題變得推不動嗎,原本故障的狀態,只要多開幾次就可以啟動,不要關機就沒問題的,還是只是新的電源高壓板功率不足。
若真是燈管問題,這台是自已用的,我想直接把它改成led,一勞永逸,只是這是大工程,想先聽聽各位的意見。

网友:
T38A很少壞燈管 一般是面板跟高壓電源一體板 另外這台是L型燈管 要改LED有困難

网友:
您好!新朋友發帖常犯的問題,再次的提醒您。

請撥空看一遍公告區的版規和常見問題解說
http://bbs.pigoo.com/forum-157-1.html

請您配合以維資料的完整性,謝謝!

网友:
文字敘述解法

1.自己上論壇 或 google搜尋,如何修好T38A 的PI板

***建議自己將原板修好,用其他PI板替代品,個人認為會有問題

2.若你真有能力可以改成LED燈條,老實說我覺得很奇怪?你怎麼會無法修復該PI板呢?
   要更換LED燈條,並不是一件很單純的工作,不知你是否有看過論壇上發的實例呢?

如果多沒有,你只是問問而已,那我給你的建議就是與其要替換LED那你還不如送修or直接送回收廠換錢買一台新的,還比較划算

网友:
T38 燈管 幾乎沒遇到問體的~..
注意下 AD 板 ~按鍵的 MLCC 排容~有遇過 漏電 導致 自動關機的
遇過3台 MLCC 排容不裝沒關係

楼主:
拍謝 補圖。

目前情況是有滋滋聲,幾分鐘後就自已關了,查過可能是P605或高壓線圈,都沒零件,所以先詢問。
換燈管,其實不難,只是一不小心面板就會破了,我換過幾次燈管。
換led,就把電源高壓板的部份切斷,找出+12 0 adj on/of ,改接到恒流模組,是還沒做過,應該也不難,
不過我到沒想過L管的不同,我沒拆過L管。

T38a電源高壓板

T38a電源高壓板

楼主:
今天借了一塊電源高壓板,目前調最亮測試中,半小時了,還沒熄,若沒問題,這下才知道是買到不良品,其實不止發生一件事,看來那位賣家的誠信要打折了

网友A:
我眼睛是花了嗎 右上燈管回朔 為何只有一條 如果是一條 肯定是不會亮 另這塊型號有好幾種 電壓不同也不能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眼睛是花了嗎 右上燈管回朔 為何只有一條 如果是一條 肯定是不會亮 另這塊型號有好幾種 電壓不同也不能代 ...

智大他的低壓線應該是黑色線遮到自色線,因為看到影子有兩條線,不知是否正確

楼主:
現在肯定是買來的高壓板不能用。
是兩條沒錯啦,現在確定聲音來自高壓線圈,看了編號上面那排在露天找不到,高壓線圈編號要看那裏,還是有代用的規格嗎??

楼主:
買過PI了啊,可能是這個賣家有誠信問題,買到爛貨了

网友:
現在買到這片新品 一定要買換過電容的

沒換過一定壞 沒爆也是內爆 你誤會賣家了! (我自己賣也是這樣

T38A 燈管滿勇 修了N台 目前沒遇過燈箱故障 95% PI板 5%按鍵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肯定是買來的高壓板不能用。
是兩條沒錯啦,現在確定聲音來自高壓線圈,看了編號上面那排在露天找不到 ...

P605有測過嗎 我遇過是P605掛的 聲音只是參考點 實際還得看負載、阻值是否過大 造成前端異音

楼主:
p605不知該怎麼測內,
負載接了另一塊高壓板是沒問題的,表示燈管是ok的。
買高壓板時,第一塊就是有換過電容的,但情況比第二塊沒換過電容的還糟,賣家推說是燈管老化,但今天借測另一塊高壓是沒問題的,只是我當時無法肯定是高壓板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肯定是買來的高壓板不能用。
是兩條沒錯啦,現在確定聲音來自高壓線圈,看了編號上面那排在露天找不到 ...

這片長壞高壓包可以改高壓版4或2口的既可以了 改2可得萬一燒了還有的替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p605不知該怎麼測內,
負載接了另一塊高壓板是沒問題的,表示燈管是ok的。
買高壓板時,第一塊就是有換過電 ...

這就晚的PI版需要改用另一款的高壓版 這款板子高壓包特別會壞 壞了就要殺肉才有 因為都壞 一邊  引起回售異常 所以會不正常 還有燈館老化問題也會有影響 這片板子還蠻怪的

楼主:
通用四口高壓板 22吋用的燈管也不過50幾公分,但L管有70公分,改代用高壓點的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用四口高壓板 22吋用的燈管也不過50幾公分,但L管有70公分,改代用高壓點的亮嗎 ...

通用板會燒掉!

网友:
這片不建議改板,而買PI板要注意型號,買代用的12M030等......雖然一樣可以用,
但可能會有問題,公率比較小,
改LED的話可以,但L管施工比較麻煩,也可只放上下兩條燈條不管兩邊部份,
但是亮度當然有差,以我的經驗倒是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网友:
感謝大家踴躍的評論 使我受益匪淺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