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飛利浦黑晶爐 (HD-4412) 加熱時會跳電

楼主(2014-02-13):
我有一台飛利浦黑晶爐 (HD-4412) 開機運作都正常燈管會加熱.風扇會動作.他有6段火力調整.
故障原因:我調到第5段加熱時他就會跳開斷電.
如果我用第4段那他加熱他可能加熱運作不到2分鐘就會跳開斷電.然後我再開機加熱他還是一樣馬上就跳開斷電.
這樣是哪裡出問題阿我有爬文一下.py924大大說:如下

電源輸入端有兩顆安規 X 系列的電容,綠色與黃色,順便檢查其電容容量是否正常。
ZD 有 24V 是正常的,它會把電壓輸出給 第四章圖右下角 Q10 電晶體,用來控制 Relay 切換,沒記錯的話它是 24V 的繼電器,那顆 Q10 比較容易故障(B有給電壓,但是C-E不會導通) ,先前從回收商拿了幾台,其中有一兩台都是那顆壞,換掉就好。也有碰過加熱到最高檔位就跳開的,幾乎95%都是那兩顆輸入端安規電容搞的鬼,換掉就正常。

上面所說的是我圖片(盜用一下論壇的圖片 )裡面紅色圈起來的那兩顆嗎?

可以請各位前輩幫忙一下看問題是出在哪呢?

网友:
溫度感應器的動作正常嗎?

网友:
直接更換你圈起來的那兩顆就會好了!

网友:
不用再問綠色那顆買不到怎麼辦,如果買不到只能一樣用黃色那個替代,如果買的到記得也告訴我在那裡可以買到。

楼主:
上面我po的那張照片是從本網站copy別人來的.我今天拆開我的黑晶爐後發現我的板子上零件跟上面那張圖片有點不一樣.
照片如下:

原以為是跟別人一樣的板子有兩顆安規 X 系列的電容.結果是只有一顆X2的電容.想說不管了拆下他前去電子材料行尋找

買回來的零件跟之前拆的照片如下:

將新的零件換裝上去(順便也將繼電器一起換掉)

還是一樣加熱時他就會跳開斷電.
我量了一下兩隻燈管的阻抗約1.8歐姆(這樣算正常嗎?)

不連接兩隻燈關直接開機測試.不管加熱掉到哪一段都不會跳電(此時燈管沒有連接)機器都正常.加熱到第六段量板子上燈管的連接點為AC20V (這樣算正常嗎?)

只連接一隻燈管另之沒連接~加熱後情形還是一樣都會跳電.但燈管一開始加熱都有亮.
到底是哪出問題呢?
各位在使用黑晶爐1~3段時加熱得時候燈管會忽明忽亮這樣子嗎?

請各位前輩在教教小弟哪邊出問題呢?

网友A:
照片上的c10看起來像大肚了,
會跳電不燒保險,應該是保護電路起動,
為何起動保護電路,需要查
另  黑晶爐在小火力時會2支發熱管交替加熱,屬正常

建議,檢查散熱片上的晶體是否漏電,溫度不同時,晶體特性是否有異常變化,等等,,,,,

你更換的是電源輸入的濾波與防突波,對後級驅動加熱管的斷電關係不大。在試試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的c10看起來像大肚了,
會跳電不燒保險,應該是保護電路起動,
為何起動保護電路,需要查

可以請教一下嗎?晶體要怎麼檢查有沒有漏電?可以教我一下嗎?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一下嗎?晶體要怎麼檢查有沒有漏電?可以教我一下嗎? 謝謝

你可以先把其中一組加熱管拔掉只讓一組加熱看看哪一組會跳保護
再針對那一組的控制晶體解焊後拿起來測量是否有故障

网友:
建議板子上的5個電容都要一一檢查

网友:
小弟目前也遇過這狀態 版大有看過LHC這篇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43760-1-1.html

目前更換繼電器 還是不能開機[ 台北祥昌賣一顆35]  還沒時間繼續更換其他零件
參考這幾篇文章中 感謝各位大大資訊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41-1-1.html        用飛利浦 黑晶爐 搜尋功能 有很大發現  痞酷真是深山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把其中一組加熱管拔掉只讓一組加熱看看哪一組會跳保護
再針對那一組的控制晶體解焊後拿起來測量 ...

我有是過單獨分別只裝一隻加熱管情形還是一樣都會跳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一下嗎?晶體要怎麼檢查有沒有漏電?可以教我一下嗎? 謝謝

通常PN結導通有固定電壓,依照材質不同,電壓也會有差異,通常看的到的晶體,導通電壓是在 0.2-0.7之間,

你用電表測試若不是在這個範圍內,或是電壓值非DATASHEET所示或差異很大,那就是屬有漏電了!!

通常漏電情形也會跟溫度有關係,所以拆下測量時,不仿可以另外對晶體加溫,看看PN結是否漏電情形!!

网友:
歡迎你這位新會員,從發帖就知道有看版規發帖,有照片,800*600,也有壓縮,要給你拍拍手,也謝謝你的配合。

楼主:
太感謝各位高手的幫忙.小弟以解決我這台06年製造的黑晶爐加熱時會跳電的問題.這次所更換的零件為下面:
繼電器*1(想說用那麼久了都要拆零件了就換了他).安規 X 系列電容*1.突波器*1 加熱時會跳電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經過eson0724大與花栗鼠大的指導.要我檢查電容與TRIAC BT139兩顆晶體.想說都要拆焊下來量測了管他有沒有壞.這台黑晶爐都用那麼久的時間了既然拆了有沒有壞都換新吧.所以就換了下面這些零件:
本來是BT139X600F(16A)*2想說如果他有問題可能是耐壓不夠.所以就換了BT140-600(25A)*2
BT139 一顆30元  BT140-600一顆48元
板子上面的電容都更換
換完裝好後測試一切都正常沒有問題.又可以開心的用黑晶爐去煮東西了.以上全部零件費用花了我14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謝各位高手的幫忙.小弟以解決我這台06年製造的黑晶爐加熱時會跳電的問題.這次所更換的零件為下面:
繼電 ...

BT139-600與BT140-600應是耐電流不同.(非耐壓不同)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加熱到最高檔位就跳開這種情況,
星期日買了兩顆代用電容給換上,已經可以加熱到最高檔使用了!

這就是禍首

這就是禍首

懷疑壞掉的電容

懷疑壞掉的電容

代用電容

代用電容

代用後照片

代用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