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L4001隨身喇叭沒聲音

楼主(2014-02-13):
老爸的隨身小喇叭失聲了,我把他拆開以後,還是不知道哪邊有問題,
板上有沒前輩可以隔空抓藥幫忙一下.
喇叭用內建的鋰電池供電的話就沒聲音,如果改用usb供電就有聲音,
電池量過了是正常的
電路板如下

网友A:
您可以先檢查看看
在接上USB的狀況下
電池充電方面是否正常
(插上USB之後量測BA+和BA-兩點看有無電壓)
如果充電正常,那就應該是電池陣亡了(電池無法充電)
如果充電方面異常(量測BA兩點無電壓),那就檢查看看電源供電部分元件有無問題(兩紅圈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先檢查看看
在接上USB的狀況下
電池充電方面是否正常

充電是正常的,電池也是正常的,我量電池的電壓在4.2V,電池拆掉插USB量BA+跟BA-的電壓也是4.2V,目前我猜是電池供電到放大線路那一段有問題,但不知是在哪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電是正常的,電池也是正常的,我量電池的電壓在4.2V,電池拆掉插USB量BA+跟BA-的電壓也是4.2V,目前我猜是 ...

沒找到相關電路圖,我只能說個大略
上圖我圈出來的兩個部分都是和電源相關,只是不知哪個是USB供電哪個是電池供電
零件也不多,不如就兩邊都查查看

网友:
V到位I不足嗎?
不如在BATTERY供電兩端+足夠V/I看是不是能夠正常工作。。。。。

网友:
版大您好

依照圖片來看 可能是 第一張圖 右上角那顆U3  您可以查一下 那顆的工作電壓有沒有正常
他跟底下USB吃的 U2 應該是同一型號 您可以 插USB時量U2電壓  再插電池 量U3電壓比對一下
另外順便量一下  紅黑兩條線 是否有確實導通到U3
祝您順利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