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進水口用軟水器

楼主(2014-02-13):
因位處高石灰區,想延長太陽能熱水器壽命,不因水垢提早報銷,各位大大有建議之進水口用軟水器材嗎?  要好維護優先!

网友:
找當地的淨水器廠商喬是最好維護的了

或者是一切都很麻煩的…DIY
買一組配好的淨水器,因為你的用水量大(洗澡用的?)
所以用大胖兩隻,pp濾砂,樹脂濾石灰質,別用活性碳,不然水塔會有長菌…

對洗澡時殘氯有疑慮的話,市面上有很多貴鬆鬆的產品可以讓你選擇
長遠來看,耗材最便宜的應該是…在浴室的水管線路中,加入活性碳濾心(用柱狀的比較不會有顆粒)
但一般的水量可能不夠大,所以要並聯(跟電子電路一樣),濾心有一定的阻值會限流,並聯加大
跟它拼了可以再加pp濾心,把管線的雜質再濾一次

在搞過濾前,問一下裝熱水器的廠商吧,同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