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ESR參考數值

楼主(2014-02-14):
這是來自對岸的電容值與ESR的參考對照表,其中數值非絕對,僅供參考.
由此圖表可分析出,ESR值與電容量及耐壓值成反比.即電容量越大或耐壓越高,則其相對ESR值可越低.

网友:
很有用的表格,量電容可以參考。

网友:
請問這是我們團購那台簡易式測試儀的數據嗎?

网友:
各位先進大家好,新手上路請多包含,來貴寶地挖到很多寶,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有所貢獻

网友A:
那小弟在提供其他家數據的給大家看!
圖片網路COPY來的!不適本人拍攝~
本來要請hankhu拍

下面的數值大家都一樣!另外因為儀器解析度差異~
此次購買是單晶片8~10BIT解析
專業16BIT解析!
所以大家一起提供數據,這樣就更完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小弟在提供其他家數據的給大家看!
圖片網路COPY來的!不適本人拍攝~
本來要請hankhu拍

哈哈這台測ESR值的儀器正是小弟目前在使用的機器,覺得還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這台測ESR值的儀器正是小弟目前在使用的機器,覺得還不錯

挖~~hankhu大,
你眼線真快~~馬上被您發現。
兩台差多少?這可能要麻煩您,遇到NG電容比對一下?
但我相信一分錢一分貨!如上說的10BIT與16BIT解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