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腦週邊] USB Power Supply ,輸出DC5V 1.6~2A 拆殼紀錄。

楼主(2014-02-14):
USB Power Supply ,輸出DC5V 1.6~2A 拆殼紀錄。

因 D+ D- 開路無法對NOKIA 手機充電,所以拆殼,
試過很多次才拆開,要先拆兩片外殼,
插頭是被兩片外殼卡住,怕忘記所以紀錄。

D+ D- 焊在一起。可正常充電
為什麼有焊在一起與開路?

网友A:
沒特別事的話,字體請用原來的就好,以免影響大家觀看的品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特別事的話,字體請用原來的就好,以免影響大家觀看的品質.

謝謝提醒,字體是配合年齡需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字體是配合年齡需求

貼文是給大家看的,個人的需求,自行在自己的電腦端調整就好,這樣網站才能趨近一致.
我自己也是一樣自行在自己的電腦調整適合自己的需求,有時也是要帶眼鏡看喔.
若是有五種年齡層的字,不知你認為網站的字會變成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文是給大家看的,個人的需求,自行在自己的電腦端調整就好,這樣網站才能趨近一致.
我自己也是一樣自行在 ...

謝謝大大提醒,已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醒,已改

网友B:
D+ D- 焊在一起。可正常充電
為什麼有焊在一起與開路?
----------------------------------------------------------
不同廠商對USB充電有不同定義,大致上Apple是以D+D-偏壓高低來認定充電器供電容量,而Android陣營則是以標準USB (D+D-未短路) 當作低電流充電,D+D-短路則是高電流充電。

這單純只是廠商定義問題,沒有特殊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D+ D- 焊在一起。可正常充電
為什麼有焊在一起與開路?
------------------------------------------------- ...

相容 ipad 1A  USB充電 有加470K 電阻到D+D-點,
謝謝版主熱心解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容 ipad 1A  USB充電 有加470K 電阻到D+D-點,
謝謝版主熱心解惑

ipad 1A USB充電應該不是加 470K 電阻到 D+D-點哦, 提供一般常用 USB 快速充電阻值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ad 1A USB充電應該不是加 470K 電阻到 D+D-點哦, 提供一般常用 USB 快速充電阻值如下:

相容 ipad D+ D- 焊在一起,所以與大大資料不符,大大資料很寶貴,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pad 1A USB充電應該不是加 470K 電阻到 D+D-點哦, 提供一般常用 USB 快速充電阻值如下:

請問 那如果沒帶原廠充電線,而用一般USB線是否就不能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 那如果沒帶原廠充電線,而用一般USB線是否就不能充電?

會進入慢速充電(0.5A),如果邊充邊用手機可能無法充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 那如果沒帶原廠充電線,而用一般USB線是否就不能充電?

原廠的線不就是傳輸線了嗎
都是四挑線阿~~
只是跟一般USB線多了銅網跟鋁箔麥拉而已
除非原廠有給2芯充電專用線 那種的就不能傳輸了
移動終端(手機.平板)一般而言是看DATA+ DATA- 上面的電位 來決定充電模式
0.5A是因為 USB1.0 2.0 的規範裡面有說只能提供500mA  USB3.0能提供900mA
部分主機板有提供手機快充模式 能夠解除電流限制

网友:
怎麼充電器電路都這麼精簡!市面上想買個好一點的都買不到

网友E:
請問 : lazy104 樓兄
所提供 圖片 內 SAMSUNG G TAB 是 三星全部 手機及平板 充電接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 : lazy104 樓兄
所提供 圖片 內 SAMSUNG G TAB 是 三星全部 手機及平板 充電接法 ?....  ...

只有 Samsung Galaxy Tab 才會認這個值, 手機並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