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何利用二個三用電錶,量測 電流 ?

楼主(2014-02-14):
請問各位先輩,如何利用二個三用電錶,量測 電流 ?如何利用二個三用電錶,量測 電流 ?

我有上網看到圖例,但沒有解說,請各位前輩幫小弟分析,感謝協助。

网友:
量測電壓用並連,量測電流用串連
-----------------------------------------------
量測電壓時:
假如待測物是電池,三用電表切到電壓檔位(V)
三用電表的"正"接電池的"正",三用電表的"負"接電池的"負"
-------------------------------------------------
量測電流時:
假設待測物是電池,負載的燈泡
電池的"正"->三用電表的"正",三用電表的"負"->燈泡的"正"
電池的"負"->燈泡的"負"
三用電表切到電流檔(A),將探棒"正"插入標示"10A"孔
-----------------------------------------------------

如何使用數位三用電表

网友A:
不知有沒畫錯,有畫錯請大大們更正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有沒畫錯,有畫錯請大大們更正嘿~~

原來你喜歡矯情,喔,不對,是絞線 ...
若是把電壓表畫在電阻的右邊就清爽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你喜歡矯情,喔,不對,是絞線 ...
若是把電壓表畫在電阻的右邊就清爽多了 ...  ...

scottwang大小弟下次改進n_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