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OSHBIA 37HL86G 白化 (已完修)

楼主(2014-02-14):
此機有白化現象,更換AS15之後還是一樣情形,還請前輩們指點一下,謝謝

故障畫面

V37A C0

更換 GAMA IC 前

更換 GAMA IC 後

更換AS15HF後的畫面

网友A:
15換過後會燙嗎?
gama 電壓呢?
pin 8 和9好像有錫橋,還是光線角度的關係?

這款那四條軟排都會脫膠剝離,最好換掉。

网友:
不好意思
手上剛好也有一台37HL86G
我的情況是無畫面

有跟家裡另一台同機型對換過邏輯板,主機板,電源版還有TV信號版
但是還是一樣
另外遙控器無法搖控
只有電源鍵,請問大大這個也是軟排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換過後會燙嗎?
gama 電壓呢?
pin 8 和9好像有錫橋,還是光線角度的關係?

手摸的話還好,停留約10才會覺得很燙
PIN8套PIN9沒有鍚橋,可能是拍攝角度問度

1-14.47
2-15.01
3-12.67
4-11.68
5-10.90
6-10.28
7-10.01
8-8.15
9-8.83
10-6.99
11-6.84
12-4.93
13-4.15
14-4.03
15-2.98
16-2.08
17-0.25
18-0.19

似乎問題還是出在這顆GAMA IC  奇怪那A安捏咧,只好再來換一顆看看了

网友:
1-14.47
2-15.01
按數據來看有異!

网友:
AUO(QDI) 面板問題...

楼主:
看來真的是面板問題了,再換過一次GAMA IC 一樣無解,求助我們附近一位老前輩也是說面板問題

网友B:
這台軟排及接點容易出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軟排及接點容易出狀況!

請教一下大大,軟排問題會是造成此白化現象嗎?謝謝

网友A:
此型先前有處理過一酷友,也是換了 15 沒用,客戶不死心再送另一家,
還是被判面板故障,難道這也是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型先前有處理過一酷友,也是換了 15 沒用,客戶不死心再送另一家,
還是被判面板故障,難道這也是痛病! ...

換了兩顆15之後還是同樣情形,也有再去問過一位老前輩,他也說應是面板故障無誤

网友C:
小的也有一台相同情形,換過as-15,t-con,軟排都一樣!............最後殺肉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的也有一台相同情形,換過as-15,t-con,軟排都一樣!............最後殺肉拍了~

結果真的是面板問題,無醫了~~    我看只好抬去埋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結果真的是面板問題,無醫了~~    我看只好抬去埋了吧

或許有前輩有辦法!再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許有前輩有辦法!再等等吧~

已有前輩指引哪裡有可能異常了,來訂貨等測試了,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這台T-CON AS15以外也要注意旁邊那一顆AS啥的忘記了,
然後面板排線也要注意,
之後面板端的部份,電容也很容易短路,檢查看看面板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型先前有處理過一酷友,也是換了 15 沒用,客戶不死心再送另一家,
還是被判面板故障,難道這也是痛病! ...

面板容易短路。

网友:
面板pcb端電容短度的問題.
vcom電容.這塊面板常見的故障問題

楼主:
謝謝小溫大和小張大的提示,我再來量測看看,謝謝

网友D:
T-CON右上角的分壓量測一下.
AS15旁那一顆,面板上端好像也有二顆.
看看會不會燙?
應該會有救.
這款面板問題很多.小張大大說的問題也要找.
都找過才會是面板掛.

网友E:
1   4 排線

2   AS0712G

网友F:
有貼雙喜的電視要完修
人家新人還要看到.........抱孫子
一修大濕,您可以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4 排線

2   AS0712G

已訂貨了,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貼雙喜的電視要完修
人家新人還要看到.........抱孫子
一修大濕,您可以的,加油~ ...

我還得靠站上各位前輩們指導才有可能完修,我也很希望能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ON右上角的分壓量測一下.
AS15旁那一顆,面板上端好像也有二顆.
看看會不會燙?

謝謝kf00211 提示,小弟會來量測看看,謝謝

网友G:
VCOM电压异常,对比度也会偏淡。

楼主:
引用 网友G:
VCOM电压异常,对比度也会偏淡。

謝謝巨風大大溫馨提示

网友H:
ー定會好!不要灰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ー定會好!不要灰心!

謝謝v120113 大大的鼓勵

网友I:
給你精神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給你精神加油

謝謝您正一大大
今天如果到料就來著手更換看看

楼主:
非常謝謝站上各位前輩的指引,今天才有辦法順利完修,更感謝昆哥在第一時間就私訊告知故障點,謝謝大家的幫忙,謝謝

此AS0712-G IC 故障

更換AS0712-G IC 完成尚未洗板

洗板後的AS0712-G IC

連帶四條軟排一起更換,避免日後再一次更換

完修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非常好,恭喜完修~

网友:
看到美麗的畫面....讚!

网友:
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讓一修大完修了~感恩分享~~

网友:
這種成功的代價是非常甜美的.....恭喜啊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 差點就報廢了一台好電視。

网友:
焊功真好,真漂亮。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