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達啟動異常

楼主(2014-02-14):
這東西是叫馬達啟動器嗎?
似乎是啟動後利用離心力彈開~~
問題來了彈開後關掉馬達後卻彈不回來,彈簧拉不回來
(很神奇的一個問題拔下後用手壓開就是沒辦法固定,會被彈簧拉回)
很困擾每次啟動後關掉馬達要再次啟動時,無法啟動-要用起子讓他彈回下次才能正常動作
順便補充一點拆下後我有把灰塵都清乾淨

网友:
換一張照片吧!照片請改成800*600,壓縮70%就很清楚了,這樣的照片檔案大又看不清楚。

楼主:
好~我試試

网友A:
這個叫做...離心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139064214

照您的說法來看....有可能是鐵片有磨損...仔細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叫做...離心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139064214

詭異的是我用手掰開沒辦法定點~一定會被彈回來
還是離心力很大力才會卡住?

网友:
馬達咬軸、啟動電容衰退
都會造成轉速不足、離心力不夠

网友B:
離心開關並不會真正卡住

而是被馬達持續運轉的離心力甩開,使啟動開關跳脫!

所以應是啟動不良要檢查...離心開關前的, 啟動開關白金接點和彈片接觸不良,還是離心開關 和啟動開

關調節不良,還有啟動電容和啟動線圈不良。

网友C:
這個本來就是活動的,會卡住的話,下一次啟動你馬達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離心開關並不會真正卡住

而是被馬達持續運轉的離心力甩開,使啟動開關跳脫!

離心開關並不會真正卡住?
也就是說離心開關不會故障的意思嗎?
我不是學本科的,只是因為工作原因常接觸馬達
我知道他的動作大概流程(不知是否正確)~~裝離心開關時輕觸彈片使他和A接點輕觸
當馬達啟動時會靠A接點的大電流帶動甩開離心開關使彈片接觸B接點到正常電流
因為有使用保護電譯習慣所以當啟動一值處在大電流也就是A接點時會跳脫
所以我習慣當馬達啟動異常時會觀察離心開關的動作
這顆馬達的離心開關上次更換只使用3個月(一天大約啟動3次)
故障原因就是啟動甩開後彈簧沒有拉回(也就不能接觸A接點)此時我有輕觸彈片彈片正常無咬死
今天又去購買一科300元0.0.....
很好奇為何會常壞~離心開關能修嗎?
不知如何摩該摩哪裡?
我有嘗試拆開把磨損的地方摩平?還是不能搞定只好買一科就動作正常了
只是我應該去網路買99+運費都能買2科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本來就是活動的,會卡住的話,下一次啟動你馬達就掛了。

習慣會裝保護電譯~所以不正常動作會跳脫機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離心開關並不會真正卡住?
也就是說離心開關不會故障的意思嗎?
我不是學本科的,只是因為工作原因常接觸馬 ...

裝離心開關時輕觸彈片使他和A接點輕觸...要每次都到位的on

看圖示:未啟動時彈片和 接點要on...接續啟動組(啟動線圈和啟動電容)

啟動運轉時, 離心力甩開離心開關後,接點要off...啟動組脫離未加入運轉組,只有運轉線圈單獨吃電運轉。

看圖示:

離心開關 動作

離心開關 動作

網路實體圖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離心開關時輕觸彈片使他和A接點輕觸...要每次都到位的on

看圖示:未啟動時彈片和 接點要on...接續啟動 ...

謝謝用心還劃圖示~~
我想應該是運氣的問題吧有時一顆離心開關用了10年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