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能接主動式重低音的擴大器(已解決)

楼主(2014-02-14):
各前輩請問市面不能買的到2.1擴大器,要能接主動式重低喇叭
我原生那組壞了也用很久了不想修了可能也沒地方修了

网友:
一般主動式重低音都有兩種輸入方式
一種為rca端子輸入,一種可以拉主喇叭的訊號輸入
所以樓主的需求是?

楼主:
我的應該是屬於拉主喇訊號輸入的這種

网友:
樓主是原來的2.1擴大機壞了
想找能輸出訊號到主動式重低音的擴大機
還是想找主動式重低音?

楼主:
我是擴大器壞了留下一組喇叭和一個主動式的重低音喇叭,所以要再找一個能用的擴大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擴大器壞了留下一組喇叭和一個主動式的重低音喇叭,所以要再找一個能用的擴大機 ...

主動式的重低音喇叭沒壞.那就買一個簡單的2聲道音響擴大機.就可以組成2.1的規格.

楼主:
怎麼接請前輩賜教小弟不知道要怎麼接

网友:
以下影片可供參考
(某型擴大機)接被動(左右聲道)喇叭與主動式重低音喇叭接線方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RiSnM0pLnY
無論擴大機型號,基本上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