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已結案)台北 付費徵 BGA焊接 RK3066

楼主(2014-02-14):
原標題:台北 付費維修  平板 詳內文 (手機已解決)
想給在台北有在做維修的PIGOO人修

手機型號: SONY xperia mini
症狀:無限重開機
這支是2012年生產的
我在它被丟入回收桶前攔截的
同學過年換手機就不要他了
疑似是更新時沒有確實完成作業就抽離傳輸線
官方軟體讀不到手機 進安全模式也會重開機
有鎖圖形 但是同學忘了 他有給我帳密

原來是我插線時沒有同時按降音鍵
我以為是先插在按n_011|

第二台是平板 (次要)
型號LTP-Q7pro-L9(A)
症狀 爛掉了
觸控屏最底橫排無反應 液晶有燒灼痕跡 開機沒反應 充電有
主板有被改過 WIFI 跟加強散熱
主芯片疑似有空焊 壓它螢幕就花了 有用熱風槍處理過   有補焊就對了

2/16 已確定
CPU掛點  電池掛點  攝像頭遺失 LCD偏光膜熱壞了 觸控屏掛了 WIFI RF電容斷了

能修理的人平板的PM我

----------------------------------------以上皆解決------------------------------------------------------------
RK3066 焊錫面有連錫
已拆下 還好沒掉點  已經清乾淨了
準備重焊   但是我沒BGA治具 跟器材
     誰能幫我重焊

------------------------------------------------------------------------------------------------------------------

2/16-8:53    結案

网友A:
能省則省,元件版大如果還沒將其送修的話可以參考以下這篇看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69&t=2847469
.
剛又找到一篇:索尼LT26i Xperia S官方恢复教程--各种原因刷机失败无法开机的解决方法。
http://www.shuame.com/faq/restore-tutorial/140--lt26i-.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省則省,元件版大如果還沒將其送修的話可以參考以下這篇看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 ...

大安你太棒了
幫我救回一隻手機了
太感謝啦   可以跟你結婚嗎n_02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安你太棒了
幫我救回一隻手機了
太感謝啦   可以跟你結婚嗎

只要記得送我好文加分就好了
我的最愛還是秋本麗子呀(這個三太子比較了解),嘻嘻.

网友B:
sony 手機 可以直接用原廠的線刷,不怎麼會死機的??

小弟也有一台  LTP Q7PROL9(A)  面板 屏都破,待料中!!

這台平板用的是 山寨機的通用屏及觸屏!!   對上型號,淘寶找的到,但有賣的店家不算多!!

你的主板開機沒反應,把屏及觸版的排線拆除,開機按下去,裝上傳輸線,看看PC能不能抓到驅動

有抓到驅動,用刷機精靈看一下有無屏板桌面顯示,若是都沒反應,看一下 RK3066 CPU 溫度

是微溫還是發燙,微溫可能還有機會,發燙那就 SAY GOODBYE吧!!

微溫的狀態,先上LTP官網抓程式,

斷開電池正極,接回後  按著(音量-)插入傳輸線,進入刷機狀態,

開始進行刷機,  等待數分鐘後 再用刷機精靈看看能不能有桌面出現

當然要刷機有顯示成功才行嚕。   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 手機 可以直接用原廠的線刷,不怎麼會死機的??

小弟也有一台  LTP Q7PROL9(A)  面板 屏都破,待料 ...

基隆市呀.....  北區應該搭個客運就到了
我平板拿去給你
那你能幫我修嗎
CPU微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隆市呀.....  北區應該搭個客運就到了
我平板拿去給你
那你能幫我修嗎

阿哩!!!!     PIGOO精神!!  自己搞!!

我PO了處理方式!!  你要先試試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 手機 可以直接用原廠的線刷,不怎麼會死機的??

小弟也有一台  LTP Q7PROL9(A)  面板 屏都破,待料 ...

怎麼辦  充電沒反應 插USB線也沒反應 電腦也沒讀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 手機 可以直接用原廠的線刷,不怎麼會死機的??

小弟也有一台  LTP Q7PROL9(A)  面板 屏都破,待料 ...

電池跳保護.....解除後正常了
CPU確定再見了n_018|

7:11  PM
我把RK3066拆下來了
有一片連錫......清除之後會回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 手機 可以直接用原廠的線刷,不怎麼會死機的??

小弟也有一台  LTP Q7PROL9(A)  面板 屏都破,待料 ...

RK3066掛了 能修嗎....
掏飽有在賣的樣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RK3066掛了 能修嗎....
掏飽有在賣的樣子

補焊後也沒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焊後也沒用...

放棄報廢了吧??

屏、觸控有問題,連主板都去了,只剩下電池可利用

還要留戀嗎????

RK3066 1GRAM 8GROM  目前淘寶  約2K多NT$可以買到 7吋

所以  這台沒有繼續花錢的理由了???   除非你真的喜歡他,但是以規格 來說

這台的屏,顯示能力太差了,如果是我就讓他去了,

若是你的屏與觸版 還是正常,可以考慮讓給我修我這台!!

不然下個月 我會自己進回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棄報廢了吧??

屏、觸控有問題,連主板都去了,只剩下電池可利用

上頭有壓力n_166|   因為被發現了n_165|
不知道能不能改公版
或是同身不同魂  (外型一樣裡面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頭有壓力   因為被發現了
不知道能不能改公版
或是同身不同魂  (外型一樣裡面不一樣 ...

平板我還沒有找過公版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頭有壓力   因為被發現了
不知道能不能改公版
或是同身不同魂  (外型一樣裡面不一樣 ...

http://2.taobao.com/item.htm?id= ... =a230r.1.0.0.6ekJ4W

主版應該合用,但是觸屏要改用50P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