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羅技soundman S20喇叭求救[已解決]

楼主(2014-02-14):
如上圖紅色圈起來的部分,小弟那個的調音量的可變電阻(5腳)壞了
請問各位大大手頭有沒有這台喇叭,可否麻煩幫我確定一下可變電阻的阻值
感恩

网友A:
建議您把該零件拍照PO上來看看
因為看起來好像"5腳VR"的東西種類好幾種,除了一般VR外,還有這種
旋轉編碼器 編碼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3007124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把該零件拍照PO上來看看
因為看起來好像"5腳VR"的東西種類好幾種,除了一般VR外,還有這種
旋轉編碼器  ...

他是這種VR
我有趣材料行看過,有5K和10K的規格

网友B:
大部分調音量的可變電阻是  50K歐姆的規格   B503 = 50 x 10的三次方 B類

我猜你是找不到原型  想找一般型替換! 卻不知電阻值
若是一般型可變電阻替換  多半有金屬旋柄  因此手碰觸時引入電場干擾進入VR
將可變電阻金屬旋柄/金屬殼  導接入電路中的接地即可

网友:
剛好有此喇叭, 拆開線控量一下VR 阻值怪怪的, 應該是與周邊線路零件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調音量的可變電阻是  50K歐姆的規格   B503 = 50 x 10的三次方 B類

我猜你是找不到原型  想找一般型 ...

對 是50K歐姆 VR
請教大大,這類元件該如何量測?

网友:
用歐姆檔下去測
5腳VR應該有一腳是共用腳也就是接地
有2腳是輸入,2腳是輸出

共用腳應該會在正中間,找出另兩腳與共用腳的阻值是固定的
表示這是輸入腳,另兩腳阻值是可變的->表示輸出

示意圖          (共用腳)
PIN1-固定阻抗-PIN3-固定阻抗-PIN5
          PIN2               PIN4
      (可變阻抗)        (可變阻抗)

PS沒量過,所以共用腳有可能是別隻

网友:
50K歐姆的規格
任何2支腳阻抗約100K為輸入
這2支腳對第3支腳阻抗約50K第3支腳為共用腳
量VR時調整在中間

网友:
Sorry 回復慢了些,剛下班到家
參考 上圖 以及7#  8#  的說明…
上圖只是 參考示意而已 不是你那AMP 的電路

一般VR 就3支PIN 腳 , 連動 就3 X 2 =6支PIN 腳
而你的VR( R/L連動) 只有5支PIN 腳
==> >  唯一可能就是如圖中[C] PIN 在VR 內部已接在一起 為共用腳
請你對應你的PCB’ASSY板上  該點是與接地連接 (*1 綠色圈)

剩下 4 支PIN  有兩支PIN  A和B接在 PCB’ASSY板上  R/L信號輸入
最後兩支PIN  D和E 會各接個小電容器(*2) 進入 AMP IC

*1 可找電源濾波接地  綠色圈
*2 小電容器(通常為電解電容3.3~10uF , 有少部分會用小SIZE 金屬薄膜 0.22~0.47 uF…

楼主:
恩恩 感謝各位大大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