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这种软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4-02-14):
请教各位:

好像是为了防止售出的软件(比如音像制品)被盗版,生成一个什么码,只能在一台电脑上播放,拿到别的电脑上就无法播放,记得年前也是在痞酷网上看到的,但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楼主:
DRM移除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DRM移除是什么东东??

這樣的軟體不便在pigoo出現與討論喔

楼主:
只说软件名称,其余的一概不谈,可以吗?

网友:
應該是所謂的
數位權利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以下引用自網站DRM )
是著作權人在數位網路環境中所採取的技術,用以控制其著作如何被利用,其主要目的在限制他人對其著作之使用,包括必須經其同意,才能接觸、列印、儲存、重製、傳輸或修改其著作內容,同時也以數位方式,在著作內容上作相關權利的標示與授權條件的註記。

其實您只要google/百度 搜尋一下就有這些的詳細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