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電鍋 TAC-20 (R) 20人份 無法加熱維修

楼主(2014-02-14):
這台20人份電鍋, 因無法加熱, 所以被主人所拋棄,
量了一下保險絲, 沒有燒掉, 心想應該是加熱器壞了.
左量量, 右量量, 發現主加熱器斷路, 副加熱器正常, 知道哪裡壞, 就拆那裏囉

01.這是身分證 TAC-20

02.把紅圈圈裡的螺絲全解了, 即可拿出主加熱器

03.快要見真章了

04.全部拿掉後, 就會看到主加熱器, 旁邊兩個40w 的, 就是保溫用的

05.新舊的比較, size 完全一樣, 這張可以很明顯看到故障原因...他斷掉了

06.測機中.....

07.恩~包子可以吃囉~收工

网友A:
這人真好,配件一應俱全讓你修好直接使用~

包子該不會隨機附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人真好,配件一應俱全讓你修好直接使用~

包子該不會隨機附贈的吧?

配件是我修好這台肚子餓, 順便測機放的啦~

网友B:
廿人份的大電鍋!大家庭用的內!

這電熱線是沒拆就看出來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廿人份的大電鍋!大家庭用的內!

這電熱線是沒拆就看出來斷的?

回 Wooden 大, 其實我有先診斷過啦, 量無阻抗, 全部拆下來, 才發現他是斷的

网友A:
它煮飯加熱圈好像跟之前的版本不同...這是像孫悟空頭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它煮飯加熱圈好像跟之前的版本不同...這是像孫悟空頭圈

現在20人份跟15人份還有3人份的都是用這種電熱管~
只有10人份跟6人份才是用電熱線纏繞在雲母片上的加熱片~
不過也有非常早期的8人份跟6人也是用這種的所以在大同服務站這兩種料都還是有得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20人份跟15人份還有3人份的都是用這種電熱管~
只有10人份跟6人份才是用電熱線纏繞在雲母片上的加熱片 ...

10人跟6人也是有這種電熱管的,不是全部都是雲母片的。

网友:
所以說不管是雲母片或是電熱管都買得到料就對了,
可能是用的人多,有市場需求。

像我家就有6人和10人份的大同電鍋,還現役中呢!

网友:
應該說大同電鍋歷史悠久,它沒被料會被客戶罵死阿~~

网友D:
原來鍋蓋是這樣掛在旁顛扣環上的用了幾十年電鍋從來沒想過這樣掛 呵呵
想請問一下哪個電熱管價格大概落在哪個價位上 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鍋蓋是這樣掛在旁顛扣環上的用了幾十年電鍋從來沒想過這樣掛 呵呵
想請問一下哪個電熱管價格大概落在哪 ...

3張國父有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現在20人份跟15人份還有3人份的都是用這種電熱管~
只有10人份跟6人份才是用電熱線纏繞在雲母片上的加熱片 ...

前天剛換一台15人份的大同電鍋電熱片,這台是用三線的電熱片

,上網買180元,應該是相容的產品,做工沒有原來的好。

電熱片被固定在同心圓鑄鐵片下面,這張是還沒換電熱片的照片

网友:
感謝P大分享: 螺絲壓合式的C加熱管,拍拍手!

C加熱管,一般多是下圖這種崁入沖鉚的加熱管
呵呵!沒有殺肉的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天剛換一台15人份的大同電鍋電熱片,這台是用三線的電熱片

,上網買180元,應該是相容的產品,做工沒 ...

哈~看來這顆算蠻新的~因為約15~20年前的舊品都沒有那個溫度保險絲~
後面三線都又改回原本的兩線+保溫片
不然很容易掛掉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大這應該是萬國牌的0.0?

院長真是好眼力~
是的,相片是萬國牌

崁入沖鉚的加熱管,大同、SAMPO、歌林....都見過
加熱管壞掉就是退修,因為三太子不會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院長真是好眼力~
是的,相片是萬國牌

你這種的還可以嘗試拆看看,下面圖片這種就不建議拆了
http://thumbsnap.com/nD7kfTx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來鍋蓋是這樣掛在旁顛扣環上的用了幾十年電鍋從來沒想過這樣掛 呵呵
想請問一下哪個電熱管價格大概落在哪 ...

去大同買200以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這種的還可以嘗試拆看看,下面圖片這種就不建議拆了
http://thumbsnap.com/nD7kfTxS ...

呵呵!鑄鐵灌模的加熱管
散熱均勻,卡耐! 除非誤插220v~

14樓崁入沖鉚的加熱管
不知有沒人成功拆卸與更新的經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呵呵!鑄鐵灌模的加熱管
散熱均勻,卡耐! 除非誤插220v~

萬國或其他牌子公司維修都是直接更換鑄鍋,換好跟新的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萬國或其他牌子公司維修都是直接更換鑄鍋,換好跟新的一樣。

鑄鍋器材,有參考價嗎~

网友:
看來大同的品質不如以往了,以前的大同電鍋空燒當烤箱用都不會有事

20人份的價格不便宜,修的好真是賺到

萬國的小弟遇過一次,症狀是主加熱器斷線,因為要連鑄鍋一起換,直接建議業主買新的

网友:
家裡也是用這個,先做個記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