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PowerSync 電源線 PTW-413A4 拆解

楼主(2014-02-14):
會發這條線的拆解原因是, 家母有次去韓國, 向我借了這條去用,
一時沒想太多, 後來我想到韓國是 220v,
這條電源線怎麼沒有進入過壓保護功能, 所以拆開研究一番

01.這是主角 PowerSync PTW-413A4 1.2m

02.身分證

03.打開看看, 作工還算可以

04.QA 還要加強, 焊點未清潔

05.找到原因了~ 14D391K, 翻譯為 14mm 390V MOV, 難怪不會有過壓保護的問題
所以220V都沒問題, 也可放心使用在 220v的國家, 使用耗電量小的電器了 (如充電器)

网友A:
一般延長線除了MOV外,就是開關上面得氖燈有分電壓外
其它好像沒差,只要不要接到特高壓或大電流基本上都沒事

不過開關上面的氖燈沒事嗎?

网友:
PowerSync 這個牌子的排插 ~ 在很多3C賣場還蠻常見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延長線除了MOV外,就是開關上面得氖燈有分電壓外
其它好像沒差,只要不要接到特高壓或大電流基本上都沒 ...

氖燈一般都會串一顆電阻,我時常把110V的延長線插到220V的插座,也都沒事

网友:
過壓保護很難實現吧
以銅線跟銅片是做的東西來說

网友:
這牌的延長線好像都不是封死的
大多都能拆螺絲打開
我之前買得也是
http://bbs.pigoo.com/thread-44073-1-1.html
mov可以幫他套個熱縮套
應該可以避免在吸收能量時爆開、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