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電視] 畫佳HIPLUS HLT-HR3201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4-02-14):
畫佳HIPLUS HLT-HR3201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電源故障無法啟動

TV型號:HLT-HR3201

拆機照

電源板PFC 輸出MOSFET炸燬(正面),背面紅圈處也死傷慘重-->太難修了直接換板比較快也比較穩定

原板編號~~HTM250FH-T2~~查資料PFC輸出MOSFET炸燬案例多

代用板之ㄧ~~TOM202CABB~~查資料電源輸出功率、腳位、機板固定孔完全一樣,直上不用改~~

代用板之二~~HTM2002405AHSAT~~查資料電源輸出功率、腳位、機板固定孔完全一樣,直上不用改~~

比對性能、價格、市佔率~~決定採用方案一
將購買之TOM202CABB良品電源板,全數更新為日系電容*14顆,背板補銲後洗板,提升系統穩定性

A/D板檢查無異常

高壓板型號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OSD控制按鍵檢查NG-->更新*7 OK

全機除塵清潔整線OK

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這是什麼牌子怎沒聽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什麼牌子怎沒聽過啊

HIPLUS是家台灣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PLUS是家台灣公司

喔~~~~看樣子LCD TV市場有很多名不見經傳的品牌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是什麼牌子怎沒聽過啊

和聯代工生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聯代工生產...

那這類代工貼牌的產品......口碑如何?

當然啦,它不能跟日系大牌子比,跟國產品牌比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這類代工貼牌的產品......口碑如何?

當然啦,它不能跟日系大牌子比,跟國產品牌比呢??

薄利多銷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和連在廣達旁邊...(林口)
4F -->QE, 5F -->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什麼牌子怎沒聽過啊

HI-PLUS
http://www.hiplus.com.tw/pt3201.html
台灣銷售商~~台灣畫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公司~~早期~~州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位於楊梅幼獅工業區內~~目前還健在.
生產公司~~後期~~創傑企業有限公司~~位於楊梅高獅路~~目前還健在.
可能是關係企業

品質看起來普普,但是價格便宜,耐用度更勝台系、日系一線品牌,算是C/P值很高的廠牌.
這批95~96年生產的使用至今,遇到會壞大都是電源板(電容或板子換一換又生龍活虎一條),其他組件還很少壞的.
台南~~gkjnn大
http://gkjnn.pixnet.net/blog/pos ... 8%E4%B8%8D%E4%BA%AE
高雄~~atun大
http://atunpclcd.pixnet.net/blog ... C%E9%80%81%E9%9B%BB
皆收修很多啊!!!可說全國普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薄利多銷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和連在廣達旁邊...(林口)

意思是堪用~~適合特定目的的市場,如摸彩獎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是什麼牌子怎沒聽過啊

不得不說
似乎A大您比較不常去大賣場(家X福 大X發)
這類廠牌的機器,都是放大賣場通路比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說
似乎A大您比較不常去大賣場(家X福 大X發)
這類廠牌的機器,都是放大賣場通路比較多 ...

去是有去可是我沒地毯式的逛~~

不過沒注意到電視區有這牌子(最近有注意)

還是指賣場那個播廠商廣告的螢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堪用~~適合特定目的的市場,如摸彩獎品..

禾聯有幫很多廠商代工,ID不同而以,很好判斷...
機子修多了...就會發覺到了...

网友:
買液晶電視也要看廠商良心.
我這二天收到一台2010年的伊瑪 ( 家樂福有賣 )
面板是 sharp 的32吋,可是用的是套件板.
接電腦看320p,480p,720p,1080p的影片
畫質跟接第四台一樣爛.

网友:
挖哩!伊瑪
還在賣場還用的很好看說!!原來都是假象~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