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32吋電源板台達DPS-179BBA 問題求助

楼主(2014-02-15):
台達電型號PS-179BB A
問題原因:通電之後保險絲馬上燒斷,但是不知道如何檢查,請問要從哪邊檢查呢?

网友:
先從橋式整流跟MOS檢查起吧。

楼主:
可以幫我圈起來嗎?我有量過保險絲和突波圖其他要怎麼量測?

网友:
保險絲燒斷...
一次測很多零件都很有可能要更換...燒肉粽呦!!

网友:
大散熱片左右兩側..

网友:
往MOS和橋式及PWM IC查起應該會有收穫

网友:
查一次側短路的地方.
運氣好,換一二個零件就會好.
運氣不好,就換一大片零件.

网友:
從 AC 輸入端查起,拆掉散熱片,先目視有無燒毁的元件,
用電表量測短路的元件,應可很快找到,
如果對元件的量測有問題,可找舊文來參考,應有一大堆,
凡事雖起頭難,只要行就有你的一片天的。

另外,
幫你把圖片和標題修飾一下,大小在800*600及100Kb以下,
日後請您配合一下,謝謝!

网友:
附圖為之前有同樣情形的圖 供參考

网友:
立馬燒保險絲 這不難查啊 善用指針式電表就知道了

楼主:
測試之後橋式整流有點短路,還在購買中,謝謝大家的解說,等裝上之後再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