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LED 燈杯,無電源輸出 ~(2/15 已解決)

楼主(2014-02-15):
請問各位大大們,我在網路上買了一組 DIY 燈具,

已組裝完成,但卻沒有送電,不知是不是那兒接錯了,

請大大們幫小弟看看。

LED 燈板

LED 燈板

相關零組件

正面

背面

AC輸入端 - 測 113 V ,  LED輸出端 - 測 0.18 V

電路圖

网友A:
有可能是燈板端短路,量量看燈板,看電阻值是不是0?

可能把電路跟燈板焊接面拍清楚些傳上來會更好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燈板端短路,量量看燈板,看電阻值是不是0?

可能把電路跟燈板焊接面拍清楚些傳上來會更好抓問題 ...

好像是燈板短路耶~三用電錶-電阻歐姆檔-測量圖片中的 VCC+ 及 GND-,電錶沒有反應顯示 1,

但我測量其它的零件有電阻產生,代表我的電錶沒有問題,請問大大燈板短路該如何是好呢 ?

請問大大,圖中有 AC 輸入端與電容有連接,不知是否有影響,因為不太會看電路圖,我看了一下

電路圖,AC  進來送電給電容,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吧,再煩請您查看,解開小弟的疑問,謝謝您 ~

网友A:
電表沒反應表示沒短路,這才正常。

1. 電路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2. 電容有一腳跟AC連在一起,這是正常的,因為電路圖本來就是這樣。
3. 在輸出端量到0.18v,你該不會是沒有切到DCV,而是用ACV來量的吧?用DCV來量,應該會有電壓才對。
4. 如果接線都對,輸出有電壓的話,再來查LED有沒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表沒反應表示沒短路,這才正常。

1. 電路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喔耶~是電線沒有焊好,電路板焊幾次後就無法焊接,所以我把焊點與電容一支腳接上後,

可以通電了,謝謝  robotai 大大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