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液晶電視面板通用求助

楼主(2014-02-15):
請教各位大大:

V315B1-P01 與 V315B1-L01 是否通用呢?(主要是怕T-CON不合)

目前在網路上只挖到V315B1-L01,不知道是否可以取代V315B1-P01

有GOOGLE過,找不到二者的DATA,煩請知道的大大解惑

附上V315B1-P01的原機種型號及圖片

奇美32吋液晶電視:TL-32W6000D
面板型號:V315B1-P01

T-CON型號:

网友:
這兩片我都有遇過 L01 P01只是背光不同 一是CCFL的 另一是IPS面板 燈管只有兩條線 你看T-CON上的編號都是V315B1-C01的話就通用 油畫的話一般換AS15會好 應該是一樣的 記得有換過

楼主:
感謝S大大,來企挖一片L01合看看

网友:
看 T-CON的型號買就行了.
如果有不用也只是上面的韌體不同.
調一下或互換一下ic就解開了.